关于数控系统加工误差

楼主(2011-06-14):
    在数控机床的加工中,跟随误差对拐角轮廓误差有何影响?该如何克服?

网友A:
跟随误差越大,拐角轮廓误差就越大,

要有小的轮廓误差就得降低跟随误差,提高伺服的刚性

网友B:
合理加减速控制、路径规划、刀具半径补偿都可能有所帮助。

网友C:
用白话说就是要有很高的响应速度

比如说:系统要求电机走到哪,就得“MS”及“US”级的在哪,可别等到“数十MS”才到,更别说一个先到,而另一个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