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与组态王

楼主(2011-06-14):
请问:
AB PLC与组态王通讯
AB PLC 的输入点I:4.0/0怎么表示啊?数据类型是BCD吗?I/O整数?

实际操作时只能输入I4:0,但是这是16位,我怎么才能够表示I:4.0/0。谢谢1

三菱是X0  Y0  IO离散 就可以了
但是AB的不行

楼主(2012-03-07):
AB PLC的I/O点不能直接使用,可以用一个N过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