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无法新建项目 之间能建???

楼主(2011-06-15):
wincc flexible 2008 无法新建项目 之间能建   授权我也安装了    请各位帮忙看下

下图是 之前用的   弄了个按钮

下面是现在出现的状况  按顺序
这是什么意思啊!请各位大侠 指教

网友A:
模板库损坏,关闭WinccFlexible,删除Caches目录下1.3.0……这个目录,然后重新启动WinccFlexible,WinccFlexible会在重新启动时自动建立。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好 了   谢谢    但是还想知道为什么?我同事的电脑上页出现这个问题,以后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B:
一般是非正常退出导致的

网友C(2012-02-1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两台笔记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C:
根本就没有这个目录啊

网友D:
是不是装了360之类的,清理垃圾,把这种临时文件当垃圾清理掉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F(2013-12-11):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

什么解决的呀?请赐教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