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求助

楼主(2011-06-15):
各位好,小弟新跟一个台达B2伺服的活,,有些地方不懂,望大家指教指教

1:我查看说明书,a接点为常开,b接点位常闭,默认情况要启动伺服要先将DI1与com-连接,,如果我通过设置参数P2-10数字输入接脚 DI1功能规划 为001也就是接点类型设置为b接点,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连接DI1与com-了,直接上电就启动伺服啊.

2:伺服电机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是不是在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定P1-46里面自己设定,,和编码器没多大关系啊

网友A:
1.  首先设置DI1功能为SERVO ON,再设置P2-10为0001(SERVO ON常闭),这样就可以不用连接DI1。

2.  伺服电机多少个脉冲转一圈参照你所选型号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分辨率即可

楼主:
对:涨停板 关于

1.  首先设置DI1功能为SERVO ON,再设置P2-10为0001(SERVO ON常闭),这样就可以不用连接DI1。

2.  伺服电机多少个脉冲转一圈参照你所选型号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分辨率即可

编码器解析数/反馈解析数 17-bit (160000 p/rev),,可是用伺服软件里面可以自己设定每转输出的脉冲数,

这两种情况我该怎么理解

网友B:
你在哪买的?问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啊,可别省那百把块钱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