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一上电,电磁阀就动作,为什么

楼主(2011-06-15):
机器上电的瞬间,有个电磁阀就动作(以前不是这样的),而且是脉冲式的,动作一下就没有了,自动运转起来一切正常,这种情况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没有规律,检查了PLC程序没有发现问题,检查了线路也没有被别的信号干扰,电磁阀线圈也是OK的,没有短路,开路或者卡死的现象,把FX-2N  PLC打到STOP同样会有这个问题(排除是程序问题),还不知道还有哪些可能,盼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据所述,如果电磁阀是通电动作的,则还是要检查外部电路,包括导线的连接,如接线端子等;
不影响安全的话,或者也可拆开PLC输出端子的有关导线观察。

网友B:
首先你先记录一下这个输出点是不是输出了,如果不是就要查干扰源,可以重新放根电缆看看,信号线不能破皮,要走信号线的槽架,远离电源线

网友C:
偶猜测应该有个极限开关或者什么限位开关之类的保护装置,起到一个保护动作的目的,其信号进入控制系统,检查其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D:
把接线从DO模块接线端子上甩开试试。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没有干扰源,比如变频器、大电机、电磁设备、电焊机和火花设备和你控制器电源共用同一个配电柜。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干扰的特点就是没规律,有时有有时无。如果怀疑是电磁干扰问题可以试试PEVIO抗干扰器。

网友F:
楼主,我先问一下,你这个电磁阀是多少伏的,是由哪个控制,PLC里面是怎么样控制的,还是就是电磁阀的电源是怎样给的,这些东西都要清楚,你说的不清楚,别人也只能猜,不能给你解决真正的问题,如果你要想解决问题,请你给出具体资料,不要害怕别人抢走你的啥东西

网友G:
不清楚  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先问一下,你这个电磁阀是多少伏的,是由哪个控制,PLC里面是怎么样控制的,还是就是电磁阀的电源是怎样给的,这些东西都要清楚,你说的不清楚,别人也只能猜,不能给你解决真正的问题,如果你要想解决问题,请你给出具体资料,不要害怕别人抢走你的啥东西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该电磁阀为交流220的高压电磁阀,共有6组,用来吹高压气体送入模具,其中一组程序如下:

程序很简单,分手动和自动,手动做到屏上用M570控制,自动要同时满足M59和M783这两条件。

信号Y24从FX-2N 继电器型输出后先经过一个AC 信号放大板得到220电压接到电磁阀线圈。

除了Y24外,还有另外5组也是这样的接法,6组中有时候一到两组会发生上电瞬间接通后消除的问题。

干扰源的话,只有一个1.5HP变频器,变频器电源和AC放大板电源是分开走的。换过放大板还是没有

真正解决问题,再次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H:
首先在程序里加一组自保持测试程序,检查是不是程序问题。程序没有问题在检查外部线路

网友I:
是否更换过电磁阀?若更换过,此电磁阀的型号是否和以前一样。(这是吹瓶机吧)

网友J:
首先如果电磁阀动作了,那么肯定电路畅通了,那么必须要检查该电路的回路是否有异常;其次是干扰问题,应该不存在;最后在这个电磁阀的前面加装一个中间继电器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也可以和电磁阀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看看;因为看不到实际的工作状态无法给出正确的判断方向,希望能够给你帮助。我的QQ号1160629721

网友K:
加个上电延时定时器就行了。

LD m8000

OUT T0 K10

LD M570

AND X1

LD M59

AND M783

ORB

AND T0

OUT Y24

END

网友L:
to 楼上,关键现在不确认是PLC程序逻辑问题,可能是外部线路问题呢?

建议可以吧PLC 打到STOP档看看,若还是这样 估计就是外部接线问题

网友M:
把电磁阀与PLC的输出断开,上电,电磁阀动作,是外部接线的问题;否则是PLC的程序编制错误!

网友N:
还是先加个自保持线圈在上面,如果是线圈得电了,那么它会一直有输出,这样的话只要看程序里面了。

如果线圈没有输出的话那肯定是外部干扰了,直接用输出点控制中继,然后给个220的电压,这些线全部绕开电箱接线以防止变频器等干扰。逐个排除就OK了

网友O:
欢迎拨打400-821-3030免费技术热线,获取进一步相关技术信息。

三菱官网:www.meach.cn

网友P:
这个应该是24外部电源正负极互相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Q:
PLC打到STOP同样会有这个问题,那样的话可能是你外部电路有故障,如电源中的干扰或是控制的正负级接反,

网友R(2011-10-11):
這個應該是電磁閥排氣不順,檢查一下排氣或更換一個電磁閥試試

网友S:
我们曾经遇到过内似的问题,程序没问题的话,大多是PLC的输出点坏了,

网友M:
“机器上电的瞬间,有个电磁阀就动作(以前不是这样的),而且是脉冲式的,动作一下就没有了,自动运转起来一切正常”

1、电磁阀动作,是控制触点瞬间闭合的缘故;

2、应该故障在控制电路;

3、觉得还是控制程序中存在不稳定的因数,特别是上电时各触点的原始状态是否合适!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们曾经遇到过内似的问题,程序没问题的话,大多是PLC的输出点坏了,

  可能性大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们曾经遇到过内似的问题,程序没问题的话,大多是PLC的输出点坏了,

  PLC的可能性大。

网友U:
1、外围电路问题,检查线路。

2、PLC程序有输出,检查程序,找到不正常点。

3、PLC硬件问题,可将此输出点更改另一地址,将线路更改。

4、干扰,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