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莫迪康984系列PLC-AS-685E端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15):
我们公司有部分设备使用老式施耐德PLC(984系列的),原来的老式笔记本本来是翻盖的,现在快成直板的了。我用一台新型笔记本P4的装了DOS和XP双启动,DOS7.1和MODSOFT2.62,在DOS启动进入后可以打开MODSOFT2.62并浏览、编辑工程,但是到现场总是无法连接(错误代码199),我使用的是MODBUS编程电缆,在其他地方连接CONCEPT和UNITY均可正常连接(说明电缆、PC端口没有问题)。而我把老式笔记本搬至此处连接也没问题。(PLC的端口正常)。我怀疑DOS下端口配置不对,在DOS下用MODE 命令重新修改配置为9600,e,8,1这与工程中配置一致,但是仍无法连接,问题到底出在哪?

请教各位高手!急急急!!!!!!!!!!!!!!!!

网友A:
984很老了,建议升昆腾了。要不然备件都成问题。

网友B:
199的错误的意思是timeout了,即PLC没有相应。你用老笔记本的时候用的连接地址和参数是多少?和新笔记本中使用的是一致的么?如果是一致的还是连接不上,那就怀疑是DOS中端口使用的问题了。

网友C(2012-02-14):
你的编程电缆用的是什么啊?可以给我一份MODSOFT2.62和CONCEPT编程软件吗?谢谢……

网友D(2012-09-04):
我来给你解决办法。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可以Q我392314324。

网友E(2012-12-06):
莫迪康AMSA85002怎么配置?怎么和莫迪康11303CPU上的MODBUSPLUS通讯?求教大家?我现在是把莫迪康AMSA85002 插在工控机ISA 的插槽里,工控机的系统是WIN 2000的,驱动也装了,但就是在设备管理里面找不到AMSA85002。有谁用过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