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gerlahr 直角坐标喷涂机器人方案

楼主(2011-06-15):
                                              直角坐标喷涂机器人方案
一、项目概述
1、要求对异型门框(门口)3000*2000*400的内、外表面进行连续往复喷涂
2、每套系统胶枪2把,负载小于10Kg
3、喷涂速度不小于300mm/s
4、五轴机器人代替人工带动喷枪运行平稳、连续,漆面均匀。根据不同工艺要求,保持胶枪与作业面始终保持设定的距离
5、机器人控制系统带有示教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作业面简单编程
二、设计方案
1、机器人结构
      根据要求,结合我们产品的特点,将采用如图1所示的标准化三维龙门式机器人。根据实际需要喷涂的内、外侧面,所以在Z轴末端我们还需要增加水平方向的旋转轴与上下方向的翻转轴,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整体的喷涂要求。具体对各轴的定义如图2所示

2、机器人选型
A、B轴(旋转轴): 旋转轴的主体是法兰输出减速机(如右图所示),配合相应的机械结构,实现水平和垂直的旋转。

Z轴选择
       由于需要带动两个旋转轴和胶枪,所以我们设定负载为30kg,Z轴我们将选择德国Roboworker公司的RSS60导轨,其有效行程为400mm。
Y轴选择:
       同样,由于Y轴需要带动Z轴运动,所以Y轴我们选取两根德国Roboworker公司的RSL60导轨并排放置,有效行程为2000mm,滑块中间连接板用于安装Z轴。
X轴选择:
      基于两根RSL60导轨,中间传动轴连接,构成龙门式结构,X轴有效行程为:3000mm
RSL60直线运动单元的技术数据

型号: RSL060/RSO060

最大负载:  100 kg
最大长度: 6000 mm
最大速度: 5 m/s
最大加速度: 40 m/s2
标准型重复定位精度: ±0.05 mm  精密型重复定位精度: ±0.025 mm

转动轴直径:  41.4 mm
空载转动扭矩:  0.6 Nm

标准型RSL60直线导轨受力参数

型号:    Fx(N) Fy(N) Fz(N) Mx(Nm) My(Nm) Mz(Nm)
060.150   900 2200 1500     43          50           80
060.200   900 2200 1500    43           80           120
060.300   900 2800 2000    54          140          200
060.500   900 3500 2600    65          200          400

3、电气结构
运动控制卡---驱动电机---直接坐标机器人

控制系统:采用2块德国Movtec运动控制卡,实现5轴联动。32路输入、32路输出。控制卡安装在与计算机上进行编程,通过显示器显示运动轨迹。对于胶枪及油漆比例混合等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I/O来辅助配合。
驱动电机:驱动电机选择性价比高的伺服、步进电机,根据各个轴的负载、运动速度情况,选择不同功率电机驱动,保证设备的平稳高速运动、精确定位;具有断电制动功能(Z轴);具有良好的制动性;
减速机: 弥补电机的转距不足和转动惯量匹配,达到90%以上的传动效率;

信号检测: 每个轴的两端安装限位开关,对机器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4、工作流程

以上为我公司机器人导轨的简要方案,我公司机器人在机床上下料、搬运、码垛、涂胶、喷胶、喷涂和检测等系统在全国各地均有成功使用,我公司代理的百格拉机器人德国总公司也有很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在方案确定后,我公司可以根据相似的案例和客户共同完成项目,并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

销售经理:陈绍博
电话:024-25370781
手机:13940002980
传真:024-25817012
沈阳莱茵机电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