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MicroLogix1000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6-15):
AB MicroLogix1000 的PLC,用Rslgx500软件与笔记本通讯,老是连接不上,通讯组态时DF1,RS232都试过了,应该选什么协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你的RSLinx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你具体使用什么东东连的,讲清楚点才好回答!

楼主:
用的是1761-CBL-PM02,就是不清楚应该如何配置RSlinx,

网友C:
有没有关掉232的其他联接

网友D:
RSlinx 的连接界面里,直接选用AUTO CONFIG.就连上啦

网友E:
ML1000支持1761-NET-DNI的设备网 –1761-NET-AIC的DH485 网络 –DF1 全双工, DF1 半双工从站 你如果用串口通讯,你可以用RS232 DF1 DEVICES驱动通讯就可以,然后点击AUTO-CONFIGURE,出现SUCCESS就OK了

网友F(2011-09-26):
AB MicroLogix1000 的PLC,用Rslgx500软件与笔记本通讯,以太网,RS232 DF1都能通讯。不会的话找手册。基本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