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A、B、Z信号能同时接入两个PLC?

楼主(2011-06-15):
编码器A、B、Z信号能同时接入两个PLC?

网友A:
干什么这么麻烦,plc做个通讯不就行了

网友B:
搞两个485通讯一下。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且要用同一个电源给2只编码器供电),但实践中 不一定行, 编码器信号线的驱动电流会大一倍,至少会降低编码器寿命。

网友D:
编码器的值用通讯做?不是开玩笑吧。高速的啊!

理论实际都可以。编码器OMRON的输出是35毫安。而PLC的输入不到10毫安。就是说可以拖4路PLC输入。

只要两个PLC输入共用编码器的这个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也担心编码器的输出电流不够,故向有经验的朋友咨询一下。

网友E: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在很多场合都有这样的应用,比如两或多台电机串轴运转时一般是将一台做为主电机一台为从电机编码器两台共用,以实际速度做为两台调速装置的反馈等

网友F:
可以的哦 干么这样做呢  你要实现什么动作  一个上面你不好用两个编码器呢

网友G:
可以查看一下编码器能够输出的电流有多少,通常情况下,驱动负载的光耦需要10毫安电流,最大不超过20毫安电流,那么两个负载最大为40毫安电流,倘若编码器可以正常提供此电流,则是可行的!我认为通常情况下,一个编码器可以驱动两组光耦!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且要用同一个电源给2只编码器供电,实践中也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