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能否取两根火线用于单相220V

楼主(2011-06-15):
大家好,我们现在有台设备要到日本,对方是三相220V的电压,不知道能不能取两根火线组成220V用于设备上的单相220V

网友A:
不能,只能用变压器了。

楼主:
只要频率60HZ的话,好像有人用过的啊

网友B:
非常可以,楼主不要听楼上那些胡说.!

楼主:
这样做不知道对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C:
只要你单相 220v 设备的 频率为60赫兹 就可以使用

网友D:
只要你单相 220v 设备的 频率为60赫兹 就可以使用

为什么60的频率就可以,讲讲

网友E:
为什么那样就是60赫兹呢

网友F:
可以,我以前是日资企业,他们的设备全部是3相220V,控制电源就是取的2根相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非常可以,楼主不要听楼上那些胡说.!

我也想说这句。

网友H:
“不知道能不能取两根火线组成220V用于设备上的单相220V ?”

可以,电压大小符合要求,就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单相 220v 设备的 频率为60赫兹 就可以使用

网友J:
可以电压大小符合要求,就是可以的

网友K:
看负载情况

如果负载对波形和频率没要求就可以使用,如果对要求较高的话就悬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可以电压大小符合要求,就是可以的

网友M:
能和不能, 不可以一概而论.  日本是60Hz,中国是50Hz.

如果你的用电设备的属性基本上只与电压有关,与频率关系不大, 例如普通灯泡,开关电源...., 电压大小符合要求,就是可以的.

但有许多电器,不但与电压有关,也与频率有关, 例如交流接触器, 你用中国的220V50Hz的交流接触器,去它那里220V60Hz的地方用,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有许多电器,不但与电压有关,也与频率有关, 例如交流接触器, 你用中国的220V50Hz的交流接触器,去它那里220V60Hz的地方用,可能就不行了.

1、额定频率低的可用于频率较高的电网,额定电压可以适当提高一些,额定功率还可以增大一些;

2、额定频率高的设备用于频率较低的电网时,额定电压可以适当较低一些,额定功率要减小一些;

网友H:
3、原则上额定频率低的可用于频率较高的电网,额定频率高的设备不能用于频率较低的电网。

网友N:
应该可以。。。最好俩根线上都有保险。。

网友O(2011-09-11):
单相380V不都是取两根相线用的吗?

网友P:
可以应用,不过需要注意:小日本大多数是200V,60HZ,需要看设备的元器件是否支持该频率

网友Q:
绝对可以!我们这里就有很多应用实例,就如同楼上很多老师所说,只要频率不受影响,都可以用。

网友R:
可以,原理都是浮云

实践证明可以,放心吧

网友S: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可能办不了你

但是每个国家的电的频率视不一样的,我刚查了一下  日本的是50hz和60HZ   你在那边用的时候也要先搞清楚

网友T(2011-10-14):
可以的,频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设置控制电源使用的是50/60Hz都可以用的。

网友U:
没有问题,我们的设备出国开会都是这样用的,就是赶上380的人家没有麻烦点.

网友V:
应该没问题,最好使用隔1比1离变压器隔离一下。

网友W(2011-11-16):
可以,只要频率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X:
加装保护措施 试试不就行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Y:
没问题,电压和频率符合要求。

网友Z:
还是要使用一台三项380v/220v的变压器才好

网友Z:
还是要使用一台三相380v/220v的变压器才好

网友AA:
同意老愚者的看法。主要看你的设备中有没有对频率有要求的部件。

网友AB:
不能,取两根还是380V。

网友AC:
你们再说什么呢 我是做单相逆变器 高频 工频的 希望认识更多朋友 22874306669 QQ

网友AD:
觉得应该可以,因为电压和频率一样

网友AE(2012-02-08):
要你单相 220v 设备的 频率为60赫兹 就可以使用

网友AF:
可能不行

三相220两相电压不是220的

网友AG:
你要是单相220V设备频率为60HZ 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AH:
取两根线,只要电压是220V,频率没影响就可以使用,但要注意安全,两根线都带电的。我们使用的是变压器过来的一项火线和中心线也是零线的220V,理想情况下零线是不带电的,

网友:
我没遇到过此类问题,是来向各位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