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样加编码器

楼主(2011-06-15):
我用带谐波减速器的东方步进马达,减速比100:1 步距角:0.0072°,想加个编码器来防止丢步等等,

1)是不是需要买双出轴的步进电机,一头装丝杠,一头装编码器

2)编码器我该选多少线数的的合适,该选什么品牌的。

网友A:
你的步进电机细分50000步,很高的,这么高的控制精度,编码器不好配。要是设置成10000步,配个2500线的编码器,倒是可以,简易使用OMRON的编码器,24V供电,比较好处理。

网友B:
“1)是不是需要买双出轴的步进电机,一头装丝杠,一头装编码器”

原则上也可以在丝杠的一头装电机,另一头装编码器。不过这样会受到减速机精度的影响,可能出现对丢步的误判。您既然用了这么大件速比的减速机,还是用个双出轴的电机比较塌实。

“2)编码器我该选多少线数的的合适,该选什么品牌的。 ”

原则上编码器的分辨率与你的步进电机的分辨率大致相同就好。如果驱动器上细分很高,而又只想检测是不是丢步了,编码器的分辨率只要与细分前的分辨率一致或略高就可以了。至于什么品牌,您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2)编码器我该选多少线数的的合适,该选什么品牌的。 ”

原则上编码器的分辨率与你的步进电机的分辨率大致相同就好。如果驱动器上细分很高,而又只想检测是不是丢步了,编码器的分辨率只要与细分前的分辨率一致或略高就可以了。至于什么品牌,您自己看着办吧。

步距角0.0072°,每转50000个脉冲,那意思我是不是需要12500线的编码器,这么高的有没有必要,毕竟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的精度本身也不是高的。

网友B:
对:whiteat 关于

“2)编码器我该选多少线数的的合适,该选什么品牌的。 ”

原则上编码器的分辨率与你的步进电机的分辨率大致相同就好。如果驱动器上细分很高,而又只想检测是不是丢步了,编码器的分辨率只要与细分前的分辨率一致或略高就可以了。至于什么品牌,您自己看着办吧。

步距角0.0072°,每转50000个脉冲,那意思我是不是需要12500线的编码器,这么高的有没有必要,毕竟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的精度本身也不是高的。

内容的回复:

您要是装在电机轴上应该不需要这么高的。有个几百线的应该就够了。两面出轴的电机也不会是两面都有减速机的是吧。另外0.0072的角度,一定是细分出来的。如果是两相电机,细分前的步距角不过是1.8度,要检测是不是丢步了,按照1.8度来配编码器就够了。除非是信号传输环节出问题(干扰丢脉冲),否则电机丢步绝对不是丢几个细分步(这样的位置偏差肯定会由于外部阻力而出现,但算不上丢步)。我觉得买个几百线的就够了。如果您是要改善细分/传动嗲来的误差,那就要把编码器装在丝杠上了,要什么分辨率,就看您的定位分辨率要求。与电机的步距角关系不是很大(当然分辨率不需要高于步距角)。

网友C:
如果不是为了做步进闭环,对高细分倍率的细分步做丢步检测没有意义,因为步进电机的功角在不同的负载下本来就不同,而且最大可以达到1/4齿距,很多个细分步都被拉偏了呀!

楼主:
 这一款电机是自带减速器,所以应该是两边都带减速器的吧,电机本来的步距角是0.72°,100:1后变成0.0072

网友C:
5相电机?

尽量不要从减速器后判失步,判电机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 这一款电机是自带减速器,所以应该是两边都带减速器的吧,电机本来的步距角是0.72°,100:1后变成0.0072

不太可能两边带减速机。步距角是0.72度,一圈才500个脉冲,反馈接口设置好4倍频计数,这样的编码器的线数要求很低了。

网友D:
我们公司最近东方步进驱动器和东方步进马达经常坏!多是在过压情况下击穿驱动器板子。

楼主:
http://catalog.orientalmotor.com/item/all-categories/crk-series-stepping-motors/crk543ap-h100?plpver=11&categid=100&prodid=3001071&origin=keyword

我看到的可以选配编码器500个或者1000个脉冲每转,但是该电机是内嵌减速器,出轴的步距跟细分没关系,确实是0.0072°啊 难道他选配的编码器加在电机和减速器之间,我外面自己加的话,确实没有办法吧。

网友C:
咨询原厂吧!看看有没有后伸轴的电机。

网友E:
加编码器最好是双出轴的电机,电机后端加编码器,伺服电机都是这样做的,除非你是特殊使用或是条件限制(没有双出轴)。一般是加工2500线的就可以,线数太高也是浪费。

网友F:
你扭矩是多少?也可以直接用伺服会很好

网友F:
编码器可以用国产的,分辨率10000线,我们经常使用,感觉还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