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5):
    有一个型号为:D8407N06的圆饼状的整流管,在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时发现,需用表笔使劲按压住两端面才能读出正向导通时的数据,轻轻的测量,则为无穷大,可以确认表面无氧化接触不良现象(在一个端面上测试过)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两端必须压紧才能正常测量?如下图

网友A:
有可能内部接触不好

网友B:
两端必须压紧才能正常测量----完全正确 我公司用的美国产硅整流直流MILLER气保焊机----可控硅就必须压紧才能正常测量

网友C:
像是可控硅哦

网友D:
是这个样的!

楼主:
为什么要压紧才能测量呢?使用时不会存在接触电阻吗?

网友E:
使用时可定要拼紧的,否则不能可靠工作。

网友F:
工作的时候要夹紧的,测量的时候好像不用太大的力吧,我公司用的是八佳的200v/1200a的,测量的时候好像不用太大的力气啊 !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个玩意, 不过帮你把图片整理好点

网友H:
可控硅的可能大些,简直太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使用时可定要拼紧的,否则不能可靠工作。

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J:
我公司原来用的也是必须夹紧才能测量

网友K:
又学了一招,我们单位的可控硅挺多,没用过这么大的二极管

楼主:
在64度温度下,该二极管可通过8400A的电流,在使用时的确要压的很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64度温度下,该二极管可通过8400A的电流,在使用时的确要压的很紧。

1、要压多紧?这种结构肯定有问题!

2、如果是散热冷却机构,还情有可原。

网友L:
该二极管可通过8400A的电流????

那接触要相当好,压得要相当的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使用时可定要拼紧的,否则不能可靠工作。

不应该是这样的?!

貌似是两边的电极和内部二极管芯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不接触的,只有靠外力压紧后才能接触好。

网友M:
这个二极管要与水冷却的水套紧密接触,是用螺栓压紧的,而且通过的电流大,接触面要有一定压力。

网友N:
大电流平板型二极管,两个平面代表两个电极,使用时为保证接触良好要有一定的夹紧压力。压力小了接触不良,压力大了容易损坏内部芯片。

网友O:
压力传感器吗?呵呵!

网友P:
平板型二极管或平板型可控硅, 与散热器一起装配, 压紧程度有压力范围要求. 专业厂家使用带压力指示器工具装配.

网友M:
500A以上的必须采用水冷却,水套和电极都要求与二面紧密接触。芯片压坏?螺丝拧断了也压不坏芯片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这个二极管要与水冷却的水套紧密接触,是用螺栓压紧的,而且通过的电流大,接触面要有一定压力。

1、二极管的电流不通过这个接触面;

2、这个接触面是导热面;

网友M:
电流不通过这个面难道还有其他电极吗?如果是SCR倒是还有个控制极在旁边。老刘没用过这种二极管吧?

网友M:
这么大的二极管我也没用过,我用过最大的二极管是2000A的,不过形式一样。

网友F:
要只是个导热面那电流从哪里过啊??、

网友B:
即是导热面,也是电极。 从图上看上部小凸点应是门极-------是SCR

楼主:
该整流管与铜母排紧密接触,再与需要水冷却的水套紧密接触(中间夹有高导热陶瓷片绝缘),再用螺栓和弹性垫片压紧的,根据说明书压力需要4---6吨,目前已按要求做到了,但整流管的温度依然很高(工作电流4300A时,120度),6只整流管的压降都较大,在工作电流4300A时,单只测量压降为直流9V左右,目前因原来的高导热陶瓷片已破碎暂时没有备件,现在是用电机内的白色绝缘纸来代替的,经检测,水冷套与整流管的温差在60度以上,不知道是不是导热差造成的?另:平时的工作电流达7400A。

网友M:
用硅橡胶的绝缘片较好

网友M:
9V压降,算起来功耗很大啊!找接线的原因,压降应该在3V以内。

楼主:
9V压降是很大,接线肯定没有问题,我们都是采用液压千斤顶压住再上紧螺栓的,另:D8407整流管买的都是拆机件,新的买不到,温度都很高,现买了ABB的5SDD 0710400 见下图:

网友M:
接触面涂导电膏,要带银粒子的那种。

网友M:
绝缘片换硅橡胶的。在变频器、软启动等功率器件与散热器之间都是采用硅胶垫,容易买啊!灰色、很软的,导热较好,比聚酯膜好。

网友Q:
要水冷却套压得。。。。。。。。

网友N:
对:江铜人 关于

该整流管与铜母排紧密接触,再与需要水冷却的水套紧密接触(中间夹有高导热陶瓷片绝缘),再用螺栓和弹性垫片压紧的,根据说明书压力需要4---6吨,目前已按要求做到了,但整流管的温度依然很高(工作电流4300A时,120度),6只整流管的压降都较大,在工作电流4300A时,单只测量压降为直流9V左右,目前因原来的高导热陶瓷片已破碎暂时没有备件,现在是用电机内的白色绝缘纸来代替的,经检测,水冷套与整流管的温差在60度以上,不知道是不是导热差造成的?另:平时的工作电流达7400A。

内容的回复:

用修电机白绝缘纸,做导热材料用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弄好绝缘后还不行,可考虑冷却水加制冷机。整流管压降过大是否整流管陈旧内部氧化接触电阻过大引起的。

楼主:
目前已买到高导热陶瓷片,准备再试一下,另:用新的ABB的5SDD 0710400 整流管,压降一样大。

楼主:
高导热陶瓷片已安装完成,整流管温度有明显下降,但在满负荷生产时,温度依然有100度左右(7400A),该装置为三相桥式整流,六只整流管,工作电流是在整流管前端交流处检测出的,请问单只整流管承受了多少电流?

网友M:
平均电流一半。

压降还是大啊!建议涂导电膏。

网友M:
怎样测的温度?红外吗?那种测温仪器只能做参考,误差很大,不可做测量的数据。

网友D:
看参数表的V/A 特性曲线,怎么也不可能有9V压降 ,要么是测试方法不对,要么就只能是假货。

大概 测试一个V/A特性曲线来对照看下。

楼主:
我是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档直接测量整流管的两个极,在工作电流为5800A时,电压降为18V,直流档和交流档检测的值都一样为18V,另外我们这的国产导电膏测量电阻值为无穷大,不敢抹,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M:
导电膏的载体就是油脂,当然电阻大了,因导电膏内有导电粒子,在结合面的压力下才能起作用。另外,器件正常工作的温度那么高,无论是二极管的面还是连接导体的面,都容易氧化而使接触电阻增大,涂导电膏能有效防止氧化。

涂一个试试,即使没有导电膏,你那种情况也应该在结合面涂油,防止氧化。不要以为油绝缘会增加接触电阻,不会的。在结合面,油会起到保护每个细小接点不接触空气的作用。

网友M:
我的这个处理方法把我朋友每季度一批SCR的销售计划弄没了。一家电镀厂,每季度都要采购一批2000A板式SCR,找我去这个厂处理高损坏率事,我涂油后,这个厂采购一批备件后就再没联系了-----不坏了。就是普通的润滑脂。

楼主:
就在刚才,整流管又击穿短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整流管的电压降应该是正常的,因为通过其他厂的一样设备测量过,现在已经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的故障原因,只知道整流管的温度还是偏高,冷却系统的水冷套刚用除垢剂清洗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整流管是二手的原因?

网友R:
水循环再没没问题的话, 谐波问题可考虑一下

网友R:
检查一下变流装置有没有问题啊 视线扩展一点

网友S: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二极管。

网友M:
在与水套接触的面必须涂导热硅脂,就是在高导热陶瓷片的二面;在与导体接触的面应该涂导电膏,就是二极管的二面。

网友R:
二极管没有全换吧参数性能不匹配这个因素考虑一下

楼主:
整流管都是整套6只全换的(只是都是拆机件),原装的是没有涂导热硅脂的,而现在是只要电流一大,水冷套的温度就偏高,到80度以上就会报警并停机,目前只能低速生产。在我们这里没有增加其他新设备,应该不存在谐波问题。

楼主:
下面的是电气接线图,大家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R:
类似的电路我用过只是功率没有这么大,这种电路谐波问题是严重的,因此不能排除谐波因素。

网友R:
这种电路谐波问题是严重的,因此不能排除谐波因素。

网友R:
初次侧保险即F81 F82  F83有没有爆的现象!!?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可电话交流:13455719919  丁

网友M:
由管压降和通过的电流计算出每个管的功耗,再通过测量水温差和水流量,就可比较出,水是否把产生的热量带走了,如果水流量不足,可提高水压;也可以给冷却水增加制冷装置。

楼主:
只要整流管烧毁,初级侧的保险F81 F82 F83就会烧,目前正在等采购原厂备件来试用。

网友T:
总是负极侧的三只整流管击穿,是不是整流管正负极两侧散热条件不一致,正负极某一侧散热要求高一些

网友P:
原边使用SCR调压,变压器次级波形可能严重畸变,谐波分量大. 普通的大电流整流管的频率特性普遍较差. 高次谐波将导致频率特性差的整流管严重发热.

是否该考虑采取降低高次谐波分量的措施.

网友P:
总是负极侧的三只整流管击穿.? 一般的整流电路没有这种趋势存在的可能.

是不是你们的电解槽里有高电压,通过水冷系统或其它不明界体施加在负极侧的三只整流管.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档直接测量整流管的两个极,在工作电流为5800A时,电压降为18V,直流档和交流档检测的值都一样为18V,另外我们这的国产导电膏测量电阻值为无穷大,不敢抹,不知道正常吗?

我没用过那么大整流管,有些不解,5800A,18V????功耗差不多100KW?那系统的效率有多高?

网友R:
还没有解决吗?可以肯定不是二极管的问题。燒二极管的原因是高频谐波,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只有在现场才能解决。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不烧二极管保险有时也会烧吧?

网友I:
“负极侧的三只整流管”恰好是直流正极输出端,如果是负极打铁接地,他的电为高,绝缘高,绝热也高,散热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