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 200与IM360/361

楼主(2011-06-15):
ET 200与IM360/361在组态方面、传输距离等问题有什么不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ET200是远端模块,与PLC进行DP通讯。IM360扩展的是本地机架,其根本还是本地。它使用的背板总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ET200是远端模块,与PLC进行DP通讯。IM360扩展的是本地机架,其根本还是本地。它使用的背板总线通讯。

那在I\O寻址方面是一样的吗?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B:
ET200是远端模块,与PLC进行DP通讯,IM360扩展的是本地机架扩展,需要361.它的扩展能力有限,与主机架的距离不能超过10m,还有一种是365那个距离不能超过1米且电源由cpu提供不能安装通信和智能模块。360,361扩展的i/o是有固定地址的而et200则可以设定其地址dp有32个站其灵活性和安全性等等

网友C:
楼上有理:

ET 200与IM360/361在组态方面都很容易,ET 200相对难些,对于没用过的,需要知道DP地址的设定等。

ET 200采用PROFIBUS-DP,最大传输距离越1200m,有中继可以到10Km。

360,361属于底板总线驱动扩展,最多10米,如果有4个机架,一般不建议大于5米,否则不稳定。

网友D:
I\O寻址方面是一样,ET200与IM360/361地址你可设为自动分配或是指定起始点,但不能重复

网友E(2014-03-20):
以前对这个概念知道的不多,现在完全明白了。多逛论坛是大有收获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