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11-06-15):
我未用过S7200的软件不知怎么样修改寄存器的数值的请教大家了,就是好果我想把VW10写入数值45的话要怎样操作。

网友A:
说的好笼统。。。木办法说

网友B:
把自己想做的说清楚点,多看看200的资料

网友C:
有谁给我一份s7-200.

网友D:
呵呵   摸索一下就会了

网友E:
连接好硬件点击“眼镜”图标打开监视画面,在空行左边输入vw10。回车。在右侧新值里写45。点击“铅笔”按钮。完成。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很对  顶

网友G:
要在监控状态下进行的 可以强制数值 也可以在状态监控下 输入你要改数值的变量 然后输入数值

网友H(2011-07-21):
试试这个方法  打开数据块,输入VW10  45,,      我是菜鸟  错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