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四轴控制软件。

楼主(2011-06-16):
寻找一个四轴控制方案,

以上结构和三轴相比,在原来主轴电机上增加一个能360度定位的轴,这里简称为A轴,,控制要求为,四轴联动,
刀具为切割刀。
要求,一,能在通用刀路

楼主:
以上为塑料制品切割,要求,一,能在通用UG、Pro/E、MasterCAM、Cimatron、CASMate、ArtCAM之类软件上做刀路,,
二,控制系统精度为0.05,。
三,行程为600*900*200。a轴定位精度为1/100
四,低成本
有意者请加QQ286216397

网友A:
Parker的控制卡能做。

网友B(2013-05-06):
四轴联动肯定成本不会低了,也要几千块了,然后软件开发,如果要兼容这些绘图软件的话就是通过G代码加工了,精度的话肯定是你机器来控制的了,控制系统是只有一个脉冲的误差

安腾智控(www.antnc.com)

网友C:
额 压根不需要4轴联动的,只需要3轴联动,Z轴上下方向刀具是不用联动的,玻璃切割,泡沫切割,布匹切割等多种切割机都会涉及到这个刀具与轨迹相切的问题,比较简单的控制系统,读取G代码加工。。。

 企鹅89339223

网友D(2013-09-29):
这个4轴的控制卡(USB接口的,600元左右)+Mach3(现在有汉化的,注意有的版本有代码5000行的限制,购买正版,价格也不贵),功能很强大,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国内Mach3软件中文的比较少,所以国内用的少,国外很多哦

网友E:
试试台达HMC一体机+ASD-M三合一伺服呢

网友F:
DSP  手持盒就能解决  四轴简单,关键是编程 后处理难 ,我是做雕刻机的 钱段时间加工塑料就遇到这个难题,  UG  编程可以 但是后处理难能啊

网友G:
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控制器能做  www.zmotion.com.cn

网友H:
要求不高,直接mach3软件。 一台PC就行

网友I(2014-08-29):
同意上楼说的MACH3,他最多可以控制6轴的。你买个4轴的控制板+PC就搞定了成本不高。

网友J(2018-05-15):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K(2018-07-21):
进来学习

接入软件还没有接触

网友L:
专用控制器可以做到,细聊QQ610872189

网友M:
翠欧运动控制器了解一下

网友N:
都是些高手 ,运动控制还不是很了解,学习了。

网友O:
专业做PCB线路板 细聊QQ2249270004

网友P:
用PLC三轴圆弧插补,搞定!

网友Q(2019-09-01):
我这还有个不用的MACh3控制卡   需要     976660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