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于升降物体时,有哪些防止下滑的措施?

楼主(2011-06-16):
变频器用于升降物体时,变频器内部的和外部有哪些机械的和电气的防止下滑的措施?

网友A:
主电机的抱闸机构,变频器的制动单元

网友B:
可以用编码器检测电机的运转方向,一、与给定方向一致就正常,相反就下滑。二、检测给定速度在一个充许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C:
有可能的话,可以反向加配重

网友D:
我们销售的新时达变频器+抱闸,完全能满足,控制特性就像我们乘做的电梯。

可以咨询河南亚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213165072    13271583939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电机的抱闸机构,变频器的制动单元

1、如果没有变频器,防止下滑的就是抱闸机构和发电制动;

2、有了变频器,制动单元消耗发电制动能量,使得系统安全严重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如果没有变频器,防止下滑的就是抱闸机构和发电制动;

2、有了变频器,制动单元消耗发电制动能量,使得系统安全严重降低;

天天都是这两句话,能不能详细说说!

不用变频器,电机发电回馈到了电网,发电制动。这就万事无忧了吗!

用变频器,电机发电回馈到变频器,变频器再通过制动单元,电阻放电,电机依然是发电制动。不同的是电的通路不同。这就不安全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的话,可以反向加配重

这是比较好的方法,还节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销售的新时达变频器+抱闸,完全能满足,控制特性就像我们乘做的电梯。

可以咨询河南亚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213165072    13271583939

刘老不打电话去理论一下,说不一人家请你做总工。CEO也难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

用变频器,电机发电回馈到变频器,变频器再通过制动单元,电阻放电,电机依然是发电制动。不同的是电的通路不同。这就不安全了吗?

1、没有变频器,电动机接的是电网;

2、有了变频器,点击接的是燃烧的电阻;

3、电网可靠,还是燃烧电阻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刘老不打电话去理论一下,说不一人家请你做总工。CEO也难说。

1、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2、我在这里发言的作用,你最清楚,你不知道的知识现在知道了!

网友B:
刘老师,绕线电机的转子串电阻也是烧的呀!没听你说过不安全了,同样是电阻一跟变频沾边就不安全了,不会是电阻厂卖给用变频的人的都是假货吧!

网友E:
1、绕线电机发电制动时,电机发电电流流入电网,制动能量回馈电网你是能看到的;

2、变频电机发电制动时,电机发电制动电流流入直流部,被制动电阻全部烧掉;

3、绕线电机的转子串联的电阻功率很小,制动电阻的功率很大,这就是差别,这个你可能不知道才会这样问问题!

网友F:
用棘轮,超越离合器。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3、绕线电机的转子串联的电阻功率很小,制动电阻的功率很大,这就是差别,这个你可能不知道才会这样问问题!

内容的回复:

要是使用不当,就是四分之一瓦的电阻也会烧呀!好像这是使用的选型问题。我想说的是实际电流的大小不是损坏与否的关键,选型是否合适才是是否损坏的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流的大小不是损坏与否的关键,选型是否合适才是是否损坏的关键!

1、在任何电气设备里,最容易损害的器件就是那些发热的功率器件;

2、对同样的功率器件,选型是否合适是易损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