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讯控制伺服位置

楼主(2011-06-16):
在工控机上用通讯控制伺服位置,修改目标位置后是否都需要触发信号或者在伺服中编查询程序才能使伺服走到相应位置?有没有这样的伺服,直接修改位置伺服就自动响应?目标位置的个数是无限的,一些日系伺服内置的有限个位置点不能满足要求,必须随时可以改。

网友A:
触发信号是肯定要的,每次修改数据要等到下次触发信号启动才有效。每修改了一次位置数据就有一个新位置,你无限修改就会有无线个位置,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 关于触发信号是肯定要的,每次修改数据要等到下次触发信号启动才有效。每修改了一次位置数据就有一个新位置,你无限修改就会有无线个位置,不是吗?

是这样的。我没明白触发信号的必要性在哪呢?

网友A:
没有触发信号当然有必要了,要是你修改数据后,伺服马上就运转,那不是很危险?伺服一上电也立即运行?这样不是很危险?而运行完一段数据后,要执行下一组数据也得用这个触发信号启动

网友C:
我们有很多这样类型的产品,采用通讯修改产品后自动响应。

网友D:
触发时必要的。

1)你无法精确控制写入时间

2)你需要精确控制启动时序

3)如果以上你都不需要,那就用个脉冲信号定时触发好了。

网友E:
你是不是想要实现实时的控制,如随动(不要速度轮廓)。发一个位置指令并写到位置寄存器,直接控制电机???如果是,建议如下:
使用特定的控制卡:某些卡支持该功能,如P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触发信号当然有必要了,要是你修改数据后,伺服马上就运转,那不是很危险?伺服一上电也立即运行?这样不是很危险?而运行完一段数据后,要执行下一组数据也得用这个触发信号启动



引用 网友D:

触发时必要的。

1)你无法精确控制写入时间

2)你需要精确控制启动时序

3)如果以上你都不需要,那就用个脉冲信号定时触发好了。

不好意思,很久没回复。我写入位置的时刻就是要求伺服启动的时刻,我确认需要运动了才写入,应该是没有安全问题吧?伺服使能时位置没写入,就不会运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们有很多这样类型的产品,采用通讯修改产品后自动响应。

请问小白,你们的伺服是什么品牌的?欧美的一般都可以直接在里面做运动程序,如果是这种就没必要了,呵呵。我就是想了解不用带运动程序的欧美伺服,直接通过通讯是否就可以任意伺服控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