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编码器的输出同时接到PLC和伺服

楼主(2011-06-16):
我用一台PLC控制伺服,但是伺服有时需要与另外一台主电机进行位置跟随。所以我用编码器将主电机的位置反馈回来,这个反馈PLC也需要知道,所以就想让编码器的输出同时接到PLC和伺服上。或者能够用PLC将编码器的脉冲原封不动的输出给伺服。

网友A:
1.通过晶体管分别启动。

2.先输入到PLC,然后再由PLC输出到司服就可以了。

楼主:
对:glenxu 关于

1.通过晶体管分别启动。

2.先输入到PLC,然后再由PLC输出到司服就可以了。

谢谢,

第一点是什么意思

第二点,在程序上比较不好编写,因为如果主电机在加速的时候,这时通过PLC指令输出脉冲很难达到让私服跟随主电机的效果,有没有办法让PLC将编码器的输入直接原封不动地输出给私服?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