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不动呢.

楼主(2011-06-16):
设备fx2nplc fx2n-1pg mr-j2s-10a

伺服设置:P0=0000  P3=1   P4=1   P21=0010

买了个2手的1PG模块,照手册接好线后,抄了手册上的标准程序,不知啥原因电机就是不动,模块也只有电源灯亮,

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我怀疑这个模块是不是好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吗?

2.标准程序里面是不是把M8接通电机就可以动了的?还是我的操作步骤不对?

3.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程序供参考下,在简单描述下怎么运行yanghong0507@live.cn非常感谢.能用模块把电机弄动就行.

                                               衷心祝愿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生平安幸福!

网友A:
你的方法不对,你的参数设置好没有,还有你用过它的设置软件没有,如果可能,请联系我416018474,我尽力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B:
1pg很简单的,工控世界论坛里有FX-1PG视频教程,去看看吧,对你有好处

网友C:
检查线路接的正确没?

楼主:
问题已解决,跟我一样照抄手册上的程序的菜鸟们注意了,M2M3不能接通,接通就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