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三角形接法可以差动保护吗?

楼主(2011-06-16):
电动机为2500KW, 6KV和10KV通用,引出6根电缆。若电源电压为10KV时,采用星形连接,可以做差动保护,若电源电压为6KV时,采用三角形接法,此时如何做差动保护呀,互感器如何接线?

网友A:
可以做呀:

电机3个绕组,每相绕组头尾分别引出,共6根引至高压柜,每根线接以互感器后,

再头尾交错并接成三角接法。。

网友B:
头尾互感器测的是同一绕组电流就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

网友A:
2楼看来不懂差动保护。。

楼主:
那么原来高压柜的保护互感器也要保留吧,这样的话就是9个互感器了。都进高压柜肯定放不下了,另设一接线柜,将差动保护的6个互感器放进去,再装一个差动保护器?可以这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哦。。注意:

1)电机接线盒是否6个接线头,接线时绕组头尾别搞错;

2)互感器二次侧同名端别搞错

楼主:
谢谢!听说差动保护的效果也很有限。

网友B:
差动保护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主要是保护电机绕组匝间短路的,是电机的主保护之一,一般在1000KW以上的电机上使用,当然,有钱人在1KW的电机上也可以装,照样起作用。我曾经在9000kw轧机电机上用过差动保护。这个电机由于外力作用,发生2次轴承移位,导致扫膛。同时差动保护动作。打开电机后,发现扫膛事故仅把绕组表面的绝缘破坏了,处理后很快投入生产,这样的事故发生过两次,保护都动作了。用户说,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故,投资差动的钱就全回来了。差动的缺点是价格比较高,还需要6只电流互感器,而且要求互感器参数要一致,另外就是正确设定给定值不容易,好多单位给不出这个值。整定稍微麻烦点儿。

楼主:
如果是三角接法,应该就是6个电流互感器了吧,微机综保就无法接线了,要另配一个差动保护器?

网友A:
市场上有带差动保护的微机综保产品

网友C:
1、异步电机适宜缺相保护;

2、由于负载变化、经常起停差动保护不适宜!

网友C:
3、可能引起误动作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带差动保护的微机综保产品

此类综保只适合采用星形接法的电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如何实现?

网友B:
看来您需要好好看看差动保护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