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P插头带的编程口不能通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6):
s7 226用了一个带编程口的DP插头,接了一台昆仑通态的TPC7062KS触摸屏,触摸屏通讯正常,但是电脑通过USB/PPI电缆插DP插头的编程口不能通讯,,直接插PLC才行.

网友A:
带编程口的插头应该可以,是不是线有问题。

楼主:
USB/PPI电缆是原装的,触摸屏就两根线接PLC的3/8,应该没问题吧.DP插头的终端电阻ON/OFF都设过.

网友B:
应该还是带编程口的DP插头有问题。

USB/PPI的PPI端也从CPU口取电的话,就有可能供电问题造成不能通讯

楼主:
DP插头是原装的,发现一个问题,直插PLC时RX/TX灯不会一直闪,通讯时才闪,插到DP插头的编程口时RX灯就一直在闪,不知道是不是触摸屏通讯导致的?

网友C:
PPI电缆需要串口取电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多主站网络问题,触摸屏和电脑通过这个DP口单独连PLC都没问题,一起连电脑就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