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大虫!(keb驱动器、力矩电机、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1-06-16):
大家好:实在是为了直驱转台项目陷入僵局,望各个高手能指点迷津。

现将情况介绍如下: 目前已有设备:科比驱动器(F5系列,正余弦编码器接口)。海德汉编码器ERN1385,RON785(2个都是sin/cos编码器,前者带C.D换相信号,后者R参考信号). 力矩电机是国产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采用双闭环控制,由于编码器首先需要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此外力矩电机转台的高精度要求,需要选用的编码器需要以下特征:1,高分辨率 2;由于科比驱动器接口只接受正余弦编码器,此外需C.D换相信号。 因此考虑用2个编码器连接在转轴上。 其中RON785自身也为正余弦编码器,分辨率高,但不带C,D信号,因此我只取其A.B信号至驱动器。 而ERN1385,其分辨率低,故我只取其C.D信号至驱动器中的编码器接口。 这样方案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有的说可以,问科比的一个人员,说似乎不可行,请问各位大虾,指点迷津!!非常感激!

楼主:
其实,如果我用绝对编码器,且驱动器接口为绝对编码器接口,上述问题就不存在了,可是领导强制需要再利用原有的驱动器,目前国内外,做正余弦编码器且带C.D换相信号的,其分辨率很低,根本达不到所谓的高精度要求,很迷茫,望大虫能给我一点启示!

网友A:
要看你需要多高的精度,要多高的分辨率。

另,ERN1385和RON785标称的精度和分辨率各是多少?

楼主:
我的转台精度需要达到5角秒-10角秒的样子,至于ERN1385  :2048线,精度20角秒  而,RON 线数是18000线,精度是2角秒

楼主:
我很迷惑的是,能不能用这2个编码器,取他们其中的ABCD信号给驱动器呢    我听有关技术人员说 不可以 因为2个编码器位置信息不同 不能混合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keb的驱动器能接几个正余弦编码器?

另,ERN1385 2048线,精度20角秒,如果误差曲线固定,可以考虑补偿。18000线的ROD可能属于角度编码器类型,很贵吧?!

楼主:
科比驱动器只有一个正余弦接口,里面提供ABCD等相关节点,我现在想用一个转轴上安装2个编码器,取其中高分辨率的编码器的AB信号,去另外一个低分辨率编码器的带换相CD信号 不知可行不可行              18000线 属于角度编码器,海德汉一般以10角秒为界限,少于这个值为角度编码器,大于的一般叫做旋转编码器。

楼主:
希望各位大虫可以给我指点迷津 谢谢波恩老师的帮忙

网友B:
我觉得,这就是KEB说了算的事情,他们说信号必须来自同一个编码器,别人就没有什么可指点的了。

想证明原厂工程师说的不对,必须要要大量的实际使用例(个别例子是不够用的,其中也许存在着不可复现的偶然因素)。而您的这个问题,估计别人能遇到的机会不多。

最多,你按照您的想法实际试一下,事先设置好相关的保护功能,应该不会有什么损失。来论坛上这样问,除非真的有别人样试过,否则您是指望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的。

网友C:
科比F5的位置卡有很多种,可支持各种编码器接口,例如SSI,Endat等等,不仅仅是正余弦接口,你只是换个位置卡加一个高分辨率的Endat或SSI编码器,远比买一个RON700系列的编码器便宜。但是,如果你一定要5角秒的系统精度,恐怕就要用到RON700了,只是科比的F5实际是大功率的变频-伺服电机一体,不知道电机控制系统精度能不能达到5角秒?

网友D:
偶来学习,这个偶一直也没搞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很迷惑的是,能不能用这2个编码器,取他们其中的ABCD信号给驱动器呢    我听有关技术人员说 不可以 因为2个编码器位置信息不同 不能混合

2个编码器的起始零点安装时调一致,2个编码器信号的0V一致,我想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只是询问科比上海代理处,那些销售人员说 不可以单独的换个位置卡 要重新换变频器,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想要推销其它型号的产品原因,我只是想换一个编码器接口而已,改成绝对式也可以。  Q 请问你也是卖编码器的吗

楼主:
说错了,是懂得科比变频器的技术人员吗

网友C:
是的,我们的SSI多圈编码器有跟科比配的,在塑料机械达到0.1mm,只是没有你要的高精度。

楼主:
我的2个双闭环是这样的: 编码器输出信号并出2路,一路给驱动器,让驱动器实现位置速度闭环,实现精确的力矩控制,另外一路接到数控系统,作为位置环,从而数控系统计算补偿之后再传给驱动器控制电机运动。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如果利用绝对式编码器,是否也需要分2路,一路给数控系统  一路给驱动器呢

网友A:
海德汉的角度编码器难到没有单圈绝对的吗?看看RCN系列,问问KEB能不能接入。

楼主:
有单圈绝对的,ENDAT2.2协议接口的  科比驱动器也有这样的绝对接口,只是目前我们已有的科比驱动器只是sin/cos编码器接口,问科比销售人员能不能单独换一个位置接口卡 他们说要换就换驱动器。 唉.

网友A:
虽然Keb的反馈卡本身就设计成可更换的,但整台驱动器都换,只要不亏也行啊!除非是不给换,也不给退,实在不行,换一家代理商单买反馈卡!

楼主:
恩 目前我也是这样想的,想找一个代理商或者维修商看能不能换一个编码器接口卡 谢谢你了 波恩老师

网友E:
楼主需要19~20位的编码器,如果单纯正余弦细分,要达到精度要求,技术层面要做的工作不少啊,可以考虑MicroElectronics公司的光电编码器,为脉冲接口,就是太贵了,原来咨询过一次。

还有就是安华高科最新推出的脉冲型编码器,没有细看,原理未知,只有硬币那么大一点,也是高分辨率的,比MircoE要便宜不少。

目前要找到这样真正意义上的19,20位编码器的伺服器厂家,还真是难事;伺服器标称的高分辨的编码器反馈是用于速度环的,正余弦细分得到的位置定位达不到那个精度的。

正余弦度、噪声、干扰、补偿都是难点;所以说日本人,不实在,逼着大家做假指标宣传,欧洲产品的指标比较靠谱。

楼主:
 本来想用海德汉ERN1385的 线数大约2000多线,为了得到相对精确的位置信息 又外接了一个细分板子,尽管这样 干扰很大,波形变成三角波,这样细分也没什么意思了,只是目前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分辨率高 且带C.D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  唉!!

网友A:
编码器盘片光栅刻线密度的典型值是50线/mm,对于30mm左右的盘片而言,这个密度也就刻2000条线左右,就算刻线密度提高到100线/mm,盘片直径扩大到120mm,物理刻线也就16000条。对于20位以上的分辨率,只能依靠电子细分,虽然细分均匀性受限于原始信号的正弦度,幅值和中心电平的一致性等因素,但细分是必由之路。

曾见过海德汉的正余弦编码器做千倍细分的标定结果,误差并不离谱,而且规律性显著,完全可以补偿到更好。

对日系通用伺服百万分辨率均匀性的间接判断结果是:不容乐观!不可轻信!

网友E:
很赞同波恩大侠的观点。

其实细分千倍的算法不是问题,ADC也不是问题,关键点还是正余弦信号质量,这个和同轴度、码道对位、光电池设计等息息相关,说起来简单,要实现,谈何容易呀。

上上周刚拜访北京一家做编码器的,仿海德汉1387编码器,示波器测试信号相当不错,和国内某厂家(具体就不说了)20Bit编码器信号质量测试,好一大截,李莎如图形很漂亮,可惜没有细测,没有做FFT频谱分析。

网友A:
请问楼上:这家的编码器盘片和光电池是用别人的现成东西,还是自己设计制造?可用的转速范围如何?

网友E: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是人家看家的东西哪,也只是先测试看看,是否具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标准的3000RPM,比较仓促,没有细测。绝对具有细分的价值,很圆,基本上肉眼看不出畸变。

网友A:
外径,厚度如何?预期价位如何?

网友A:
海德汉1387的 AB信号的准静态李萨如图
松下A5伺服电机20位编码器的内部正余弦信号李萨如图,不圆,也不似椭圆,而且线条发散较大,细分均匀性不容乐观!

网友E: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效果,当时没有电机对拖,用手转动的,所以圆大小是变化,但是绝对很圆。

A5的图形,比国内某厂家还要稍微好一点,只不过是在左下边凹进去,类似直线的感觉。

欧洲的东西就是做的好,工艺好,日本还是有不少的差距,但是善于营销;美国也做的好,就是限制高技术出口,白白失掉市场;国内就差距大了,还是起步阶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国内就差距大了,还是起步阶段。

这是一个中国现存的生态链的问题: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及零部件筛选,中游的规模化生产与品质管理(资金链与管理链)、检测设备与手段,下游用户的宽容耐心度与合作(甚至投入),不是一个两个厂家能解决的。江苏某家编码器厂家就吃亏在上游零部件供应与规模化生产与品质管理,尽管生产量很大,似乎规模化了,但工艺、管理、检测手段还是“作坊”类型的,做得出却常常做不好,或者无法保证一直做得好,一旦产品出问题,下游厂家马上撤单,上游厂家一卡脖,就这么被逼的卖了。即使现在换了外国老板,产品品质却也迟迟难以全面做好。而现在有些下游厂家跳过编码器厂家直接做,并没有解决生态链的问题,反而有可能生态链更加被破坏。

做出也许行,做好难,一直要做好难,卖好用好更难,这个是现今我们的生态。

网友A:
惨淡的产业生态!

个人看法:国内编码器产业构建不起良好的产业生态的最关键原因还是核心技术的缺失,国内有哪家编码器企业有实力、有勇气投入高精度、高性能的母盘和光电阵列的设计开发,又有哪家具备高精度盘片和光电阵列的批量制造能力?

网友E:
真是一语中的! 现在国内的编码器厂商,赚的都是加工利润,那点微博的利润,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如何敢投入基础技术的研究啊,更别说安装加工工艺平台的研发了,技术层面要求更高。 国内差就差在规划一代上,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和机会窗利润总是失之交臂。
解决核心技术层面,工艺的一致性问题也难以解决。海德汉的安装工艺水平,国内估计5年内也难以达到。

网友A:
海德汉笑傲编码器行业的绝活:一是精密光栅制造,二是精密机械加工和装配,三是光电转换和信号处理。

网友F:
核心技術不是問題 問題是國內市場不給你機會 要求比國外高 價格比照國內 又要你無條件投入 又不願承擔市場風險

樓主應該是做分度的運用 才會有此困擾

在電梯頁這是很標準的作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核心技術不是問題 問題是國內市場不給你機會 要求比國外高 價格比照國內 又要你無條件投入 又不願承擔市場風險

蔡先生所言极是!

好比风力发电变奖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SSI或Canopen)我们早就做出来了,尺寸参数也与进口的一样,可是风机厂家试都不给机会试的,后来有一家国企拿国外不太出名的,加一个插头换个标贴就算国产化了,去拿国家国产化补贴,另一家人跟我说你过去是卖进口的,现在国内做了,还不如找一个价格较低的进口的给我们贴牌,领导又放心。

还有一家北欧的要拿我们的多圈绝对值贴牌了再卖到国内来,拼命压我们价,我说自己卖,那边的中方说,你好卖吗?

。。。。。。

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再投入新产品了。(从赚钱、生存来说,精浦机电还不如一直卖进口的,这个本来我们就熟悉的,现在我们自己做,错过了工程机械、电梯、风力发电卖进口编码器的大市场,损失太大了!这又有几家理解?)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6/2011061518363000002-1.shtml

网友C:
其实海德汉的1387进入电梯也花了三年时间,前期也有不少坏的、干扰的,也有一个“市场学习”的过程,而且是三年!但是对于进口的,国内厂家普遍都接受这个“市场学习”的过程,而对于国产的,有一次“学习过程”算是很给面子了,你不能犯一次错误,不然就踢出来再也进不去了。

海德汉的1387目前早已走过了前期市场推广学习的过程,形成先期的市场规模化(年10万个左右),其投入(技术投入,设备投入、市场投入)早已收回,由于规模化,零部件集中采购而价格低,批量化人工成本摊薄已于中国还低,其价格还有下降空间(唯一障碍是中国海德汉的人工管理成本),国产的要在这条路上走的远,很难了!(实际上就是中国市场给了1387的竞争空间)。

应该换一个思路,(日本人都这样做的),就是对正余弦信号的处理及总线输出技术,这个目前国内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可惜这个不是编码器厂家的强项,国内应该有几家厂家走联合的路。

网友A:
当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被自己掖进裤裆里时,崇洋媚外也就不仅仅是自惭形秽那么简单了,文化的衰微,思想的瓦解,才是根源的根源!这这一点上,韩国人,日本人比中国人强的多!

网友F:
有權力做改變的人 未必懂得技術 懂技術之人又沒能力做改變 這就是現狀

可憐之人必有其可恨之處 可憐的民族...  無須感嘆 日子還是要過

网友A:
不知美国式的资本市场和风投资本是否有可能改变“有權力做改變的人 未必懂得技術 懂技術之人又沒能力做改變”的“現狀”!

网友A:
真知卓见!@Q不愧是业内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