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摩川绝对值编码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16):
各位好,小弟现在有个项目用到了两个多摩川的绝对值编码器,单圈分辨率17位,多圈分辨率16位。

编码器与电机同轴,直接反馈给控制卡

电机和驱动用的是安川西格玛2系列,由于卡不能接收安川的绝对值信号,只能接收Smart-Abs和海德汉的Endat 2.2,所以只好外接绝对值编码器

在配置的过程中,碰到以下问题:

需要设置Lines per Revolution,即旋转一圈的线数,按照编码器的定义,应该是2^17=131072

但是控制卡的下拉菜单中,最大值也就是5000。

不过还有External Multiplier和Internal Multiplier两项可选,后者是固定值4,前者可选项有1、5、10、25、32、50、64、100

求正解啊,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您这不是编码器问题啊,显然是控制卡的问题啊.说说是什么控制卡,看看能不能想点主意.

网友B:
看上去很奇怪,为什么不将电机位置信号通过驱动器直接反馈给上位呢?需要知道绝对位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