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WINCC 通讯 GPRS 通讯

楼主(2011-06-16):
求助:S7-200 WINCC  通讯 GPRS 通讯

2个远程站为西门子S7-200 CPU224XP

控制室用的是WINCC

要用GPRS 通讯,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A:
建议放弃,除非你是VC或VB高手同时又熟悉GPRS资源。

理由:90%的GPRS装置的开发商从心底就没想让你掌握“他”的使用方法,怕你断了他的口粮,

仅提供演示程序和连接原理,一般没有固定IP的用户很难做到实质性的应用。我买过两家的所谓透明GPRS传输,

还派人多次培训,最终还是没能用上,甚至连试验(离开他们的公司后)都没做成!

也许我们太蠢了,不配过问这门技术。

楼主:
真的不行吗!

没有高手用成功过吗!

等待高手指点!

.................

网友B(2011-08-19):
你的结构就不合理,wincc怎么和200的plc来通讯,通讯的是pc access或者用组态王 mcgs这些软件

网友C:
WINCC有自身的OPC服务器,可以用VB、VC通过OPC客户机代码读写WINCC的数据,然后你编写一个和GPRS通讯模块的程序即可。市场上有串口转GPRS的模块,你可以通过计算机的串行口将数据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