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1-06-16):
用0.75KW变频器带0.75KW变频调速电机合适吗?为什么?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合适,应为变频器额定功率有一定余量,同时有完善的保护,可保证长期使用

网友B:
直接回复合适或者不合适都是不负责任的答案。

是否合适主要看负载情况和变频器本身的特性,如果负载比较轻如风机水泵等平方转矩类的,变频器和电机按1:1的比例匹配即能满足要求,如果是恒转矩负载如拔丝机等,就要综合考虑负载的电流情况了,可能需要选择大一个规格的变频器

一般的厂家会根据不同的负载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变频器,如P型和G型,P型适用于风机水泵等平方转矩负载,G型适用于恒转矩负载。

网友C:
合适!

一、对变频来说,它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在变频器设计时它本身就有余量,如要再放大那就是变频器设计余量不够。

二、对电机来说,虽说它比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强。但有1:1的变频器保护对电机是利大于弊的。

网友D:
可以参考变频器所拖动电机功率配置表

网友E:
对:橙子工控 关于

合适!

一、对变频来说,它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在变频器设计时它本身就有余量,如要再放大那就是变频器设计余量不够。

二、对电机来说,虽说它比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强。但有1:1的变频器保护对电机是利大于弊的。

内容的回复:

本人觉得这个要看电机工作情况,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比如快启快停,要求高的速度响应,这时应将变频器的功率适当放大,这样有利于提高电机的速度响应。比如带大惯性负载时,又要有高的动态响应,这时应该提高变频器容量,这时我一般会将变频器容量提高一个档

网友F:
0.7kw带0.7的电机完全合适

网友F:
0.7带0.7的电机完全可以

网友G:
这个问题问的太不专业。要看你工况,要依据负载形式选择,一般来说选择变频器容量要适当大于电机容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合适!

一、对变频来说,它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在变频器设计时它本身就有余量,如要再放大那就是变频器设计余量不够。

二、对电机来说,虽说它比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强。但有1:1的变频器保护对电机是利大于弊的。

是最佳答案!

网友H:
从一个变频设计者的角度来说两句。变频器和电机是否相配,要看电流和电压!

举个例子:假如0.75KW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150%)为10A,直流母线电压567V。如果你的0.75KW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是12A,额定工作电压是110V。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功率一样,变频器和电机是不相匹配的。

网友H:
看问题要看本质!选电机也是一样的道理,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网友I:
适合,但最好变频的容量要有一点余地

网友J:
最好根据电机的电流参数选择。有些电机功率因素很低,相同的功率往往电流大很多(尤其是小功率电机),这时根据功率选变频器经常会选小了。 根据电流选择完变频器后,根据实际带载情况(轻载或重载)适当再放大变频器1~2档。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看问题要看本质!选电机也是一样的道理,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这是句错误的话,谁来说说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H:
刘老师,你好像是乌鲁木齐的中专还是技校老师吧?

很不好意思,我只读过大学、没上过你们这样的"高等学府",也没听过你这样的"资深"教师的课,想法可能跟你不一样。

不过在工控论坛上,深深感觉刘老师还真是不一般,积分排名自然不用来说,光辩论的勇气就够让人"佩服"的了!

我感觉你们学校有你一个老师足矣,在你看来、你没什么不懂的!

那你为什么还退休呢?

再斗胆问一句:刘老师,你贵庚、你什么学历?

网友H:
刘老师,你是前辈,不要跟我们计较,不用指点我的错误,请刘老师自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只读过大学,……

1、读过大学就好;

2、“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翻翻大学的书,看看这句话错在哪儿?

3、你的这个错误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H:
4、你还可以把你的大学书翻开,为你的论点作些论证或博引,来说明你是正确的。

网友H:
刘老师,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如果你读过大学或是高校老师,才有讨论的必要!请你自重!并希望你身体健康!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刘老师,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如果你读过大学或是高校老师,才有讨论的必要!请你自重!并希望你身体健康!

1、“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这是哪个大学教你的理论?

2、请回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刘老师,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如果你读过大学或是高校老师,才有讨论的必要!请你自重!并希望你身体健康!

1、“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这是哪个大学教你的理论?

2、请回答!

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下不为例

网友H:
你只要分析一下下面的问题就行了:

需要拖动4Nm恒转矩负载,负载需要的最大运行速度1200rpm,则负载功率为502.65W, 考虑裕量后为750W。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

1)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扭矩 4.77Nm

2)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扭矩 3.58Nm

3)  额定速度3000rpm.,额定扭矩 2.39Nm

4)  额定速度6000rpm,额定扭矩 1.19Nm

请问刘老师, 这四款电机都满足吗?

网友H:
从功率上, 四款电机都满足750W的要求。

但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 首先看的不是功率750W这个参数, 首先看的是负载扭矩为4NM。

假设有下面一款电机:

额定速度1300rpm.,额定扭矩 4.77Nm, 额定功率650W

这款电机虽然功率不是750W, 但是其扭矩为4.77Nm,也能拖动负载达到1200rpm

但是上面的2)、3)和4),看电机虽然功率达到了要求, 但是在额定状态下扭矩达不到4Nm, 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刘老师,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如果你读过大学或是高校老师,才有讨论的必要!请你自重!并希望你身体健康!

1、“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这是哪个大学教你的理论?

2、请回答!

还哪个大学教的?

你认为上面的东西是大学应该学习的吗?

高中生都知道!

高考的物理题目都比这个要复杂!!!!!!

网友H:
刘老师一定会说你可以通过机械减速, 使输出扭矩变大来满足要求!

这样狡辩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们是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选择电机, 不是先选择电机再根据需要是否满足改变生产工艺!

生产过程决定了不会因为你选了一款出力不够的电机而添加额外的减速设备!

网友H:
最后:

请刘老师自重!并希望刘老师身体健康!

网友H:
1。选变频器看电压、电流

     变频器的硬件设计已经决定了其最大输出能力, 最大输出能力有两方面决定:

       1) 功率器件的耐压级别, 决定了最大输出电压

       2) 功率器件在允许的温度条件下的最大电流输出能力, 决定了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

      3)查看1)、2)裕量是否足够

2。选电机看转速、扭矩

       1)根据负载运行要求选择电机的额定转速

        2)根据负载扭矩要求选择电机额定扭矩

        3)如果在驱动设备(变频器或者伺服)选定的情况下, 还要查看电机的电流值是否在变频器的允许的电流值范围以内,是否有足够的裕量

根据功率来选电机或者变频器是不准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选电机看转速、扭矩

       1)根据负载运行要求选择电机的额定转速

        2)根据负载扭矩要求选择电机额定扭矩

       ……根据功率来选电机…是不准确的。

1、电机的名牌参数:

1)额定电压

2)额定电流

3)额定功率

4)额定转速

网友H:
2、例如,根据名牌选电机:

1)根据负载运行要求选择电机的额定转速;

2)根据负载功率要求选择电机额定功率;

3、你说“不准确”在哪儿?

网友H:
4、额定转速、额定功率确定后,额定转矩不确定?

5、“用转矩不用功率”,拖动负载不是目的,拖动负载还要满足速度的要求才是目的,要以一定速度拖动负载才是对的!

6、要以一定速度拖动负载,是靠功率保证的,“用转矩不用功率”就是一句错话;

7、你是大学生,这个理你也狡辩???

网友H:
8、电机名牌为什么只表明额定功率、额定转速,不表明额定转矩?是大家都错了?

网友H:
9、异步电机转矩公式:M∝P/n  ;

10,只要功率、转速确定,转矩不言而喻;

11、就是强调转矩,也不能不要功率,“用转矩不用功率”这样的话不是大学生应该讲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关于看问题要看本质!选电机也是一样的道理,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要选一个变频器带动0.75KW的电机。但你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根据特定的负载选择电机。这就不是楼主的想要问的了,换句话说就是离题了。

网友C:
对:luedong 关于

从一个变频设计者的角度来说两句。变频器和电机是否相配,要看电流和电压!

举个例子:假如0.75KW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150%)为10A,直流母线电压567V。如果你的0.75KW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是12A,额定工作电压是110V。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功率一样,变频器和电机是不相匹配的。

内容的回复:

这是个特例,当然要佩服你的严谨的工作态度。LZ没有交待这些,隐含的东西我是理解为同等的。

网友C:
对:xiaoweny 关于回复内容:
对:橙子工控 关于

合适!

一、对变频来说,它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在变频器设计时它本身就有余量,如要再放大那就是变频器设计余量不够。

二、对电机来说,虽说它比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强。但有1:1的变频器保护对电机是利大于弊的。

内容的回复:

本人觉得这个要看电机工作情况,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比如快启快停,要求高的速度响应,这时应将变频器的功率适当放大,这样有利于提高电机的速度响应。比如带大惯性负载时,又要有高的动态响应,这时应该提高变频器容量,这时我一般会将变频器容量提高一个档
内容的回复:

完全同意!

网友C:
对:luedong 关于

你只要分析一下下面的问题就行了:

需要拖动4Nm恒转矩负载,负载需要的最大运行速度1200rpm,则负载功率为502.65W, 考虑裕量后为750W。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

1)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扭矩 4.77Nm

2)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扭矩 3.58Nm

3)  额定速度3000rpm.,额定扭矩 2.39Nm

4)  额定速度6000rpm,额定扭矩 1.19Nm

请问刘老师, 这四款电机都满足吗?

内容的回复:

我回答你都能满足,前提是选择合造减速箱!回答这个问题是没意思,可谁的负载只要带动起来就完事了不讲运行速度的呀!这些都是设计时整体考虑的。

网友H:
对:橙子工控 关于回复内容:
对:luedong 关于

你只要分析一下下面的问题就行了:

需要拖动4Nm恒转矩负载,负载需要的最大运行速度1200rpm,则负载功率为502.65W, 考虑裕量后为750W。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

1)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扭矩 4.77Nm

2)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扭矩 3.58Nm

3)  额定速度3000rpm.,额定扭矩 2.39Nm

4)  额定速度6000rpm,额定扭矩 1.19Nm

请问刘老师, 这四款电机都满足吗?

我回答你都能满足,前提是选择合造减速箱!回答这个问题是没意思,可谁的负载只要带动起来就完事了不讲运行速度的呀!这些都是设计时整体考虑的。

变频器不能调速吗?

26楼说了:生产工艺决定选择什么电机, 而不是你选择电机后让人家改生产设备!!!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luedong 关于

你只要分析一下下面的问题就行了:

需要拖动4Nm恒转矩负载,负载需要的最大运行速度1200rpm,则负载功率为502.65W, 考虑裕量后为750W。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

1)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扭矩 4.77Nm

2)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扭矩 3.58Nm

3)  额定速度3000rpm.,额定扭矩 2.39Nm

4)  额定速度6000rpm,额定扭矩 1.19Nm

请问刘老师, 这四款电机都满足吗?

内容的回复:

我回答你都能满足,前提是选择合造减速箱!回答这个问题是没意思,可谁的负载只要带动起来就完事了不讲运行速度的呀!这些都是设计时整体考虑的。

变频器不能调速吗?

26楼说了:生产工艺决定选择什么电机, 而不是你选择电机后让人家改生产设备!!!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H:

2、例如,根据名牌选电机:

1)根据负载运行要求选择电机的额定转速;

2)根据负载功率要求选择电机额定功率;

3、你说“不准确”在哪儿?

需要拖动4Nm恒转矩负载,负载需要的最大运行速度1200rpm,则负载功率为502.65W, 考虑裕量后为750W。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

1)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功率750W

2)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功率750W

按照你的说法:

第一条:根据负载运行要求选择电机的额定转速;

1)、2)两种电机额定速度都大于1200转, 都能满足

第二条:根据负载功率要求选择电机额定功率;

1)、2)两种电机功率都是750W, 都能满足

得出结论:选1)、2)电机都可以!

实际上可以吗?

电机2)根本就满足不了, 其额定扭矩只有3.58Nm。 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网友C:
选择电机是设备厂家的事,反过来想一下,哪个设备厂产品出来不选好了电机,就是改造也只是在原来不带变频的设备上选个变频。

网友H: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

1)先判断扭矩

负载扭矩4Nm, 电机2的扭矩只有3.58Nm, 满足不了!电机1的额定扭矩 4.77Nm, 能够满足!

2)再判断速度:

电机的1的额定速度1500转, 大于负载要求的速度。

得出结论:电机1可以满足, 电机2 满足不了!

请问以上过程有问题吗?跟额定功率有直接关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选择电机是设备厂家的事,反过来想一下,哪个设备厂产品出来不选好了电机,就是改造也只是在原来不带变频的设备上选个变频。

人家都给你做了, 那你们只能做没有技术含量的低附加值劳动了!

你难道只满足于一辈子只接接线吗?

为什么不多一点了解呢?

网友H:
到此结束!

网友C:
先学好语文再来吧,LZ的意思都没弄明白就乱批一通。到这里来不是来卖弄的而是要给LZ解决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电机2)根本就满足不了, 其额定扭矩只有3.58Nm。 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1、这就是你的发言,前后矛盾;

2、前边说“电机允许2倍过载”,后边说“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

1)先判断扭矩:……

2)再判断速度:……

 请问以上过程有问题吗?跟额定功率有直接关系吗?

1、如果选用了电机的“扭矩”,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功率”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2、如果选用了电机的“功率”,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扭矩”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3、拖动负载的“是扭矩不是功率”,我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先学好语文再来吧,LZ的意思都没弄明白就乱批一通。到这里来不是来卖弄的而是要给LZ解决问题的!

语文是没学好, 呵呵!

我也没有卖弄, 只是看不惯刘老师的一贯方法和在15楼的态度, 所以我反驳的是刘老师的处世态度!

这个世界上牛人或者聪明人很多, 我知道自己不是, 但刘老师就更不是, 所以刘老师自己最好自重, 不是什么事情你都懂、都能会不会就能插一杠子的!

搞清楚了你再说, 不要以你有限的知识乱说话!

在论坛积分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分享知识经验、共同学习提高, 不是乱喷、刷屏的地方!

所以请自重!

当然我这次也说了不少废话, 也算刷屏, 这个我反省!

搞不明白楼主的具体情况, 所以不好直接回答行或不行, 所以只推荐怎么去判断的方法, 由楼主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如果楼主用0.75KW变频器带动48V、0.75KW的电机, 有些答案就搞笑了!

网友H:
4、“拖动负载的是转矩不是功率”,现在增添了一个“速度”,自己已经说明了自己说法是错误的!

5、只要选了“转矩”,又选了“速度”,也是正确的,但是再说“不是功率”就是错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电机2)根本就满足不了, 其额定扭矩只有3.58Nm。 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1、这就是你的发言,前后矛盾;

2、前边说“电机允许2倍过载”,后边说“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索性一次说完吧!

2倍过载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刘老师?

电机过载运行的时间是跟电机流过的电流有关系的。

电机设计的时候会给出一个电机过载的数据, 例如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 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钟。

如果你让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载情况下运行而不加过载保护, 电流大, 线圈发热就慢慢积累, 当积累的热量散发不出去, 温度慢慢升高, 线圈的温度达到或者超过所选择的漆包线的温度(AEBFH级绝缘)时 , 电机绝缘就会被破坏, 造成绝缘下降, 电机线圈匝间短路, 导致电机烧毁!

允许过载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些都是电机里面的基本东西, 你刘老师不懂?

你的第二条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用0.75KW变频器带动48V、0.75KW的电机, 有些答案就搞笑了!

1、你这叫假命题;

2、楼主用0.75KW变频器,选0.75KW的电机,没有错;

3、你说“用0.75KW变频器带动48V、0.75KW的电机”,是你说的,所以是假命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

1)先判断扭矩:……

2)再判断速度:……

 请问以上过程有问题吗?跟额定功率有直接关系吗?

1、如果选用了电机的“扭矩”,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功率”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2、如果选用了电机的“功率”,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扭矩”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3、拖动负载的“是扭矩不是功率”,我反对!

你的第三条我记得《运动控制》论坛有人痛批过你了, 你还没明白?

牛顿运动定律 F=Ma= M dv/dt

你看不懂?

网友H:
4、你说“用0.75KW变频器带动48V、0.75KW的电机”,是你自己无知,不是别人无知;

网友H:
行了

刘老师, 你自重!并希望你身体健康!

网友H:
有时间刘老师把16楼问题回答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电机设计的时候会给出一个电机过载的数据, 例如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 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钟。……

1、这是你说的,“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

2、你这样说,可以,可是你又说“电机烧了”,你能怪谁呢?只能怪你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让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载情况下运行而不加过载保护, 电流大, 线圈发热就慢慢积累, 当积累的热量散发不出去, 温度慢慢升高, 线圈的温度达到或者超过所选择的漆包线的温度(AEBFH级绝缘)时 , 电机绝缘就会被破坏, 造成绝缘下降, 电机线圈匝间短路, 导致电机烧毁!

允许过载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些都是电机里面的基本东西, 你刘老师不懂?

……

1、我什么时候说“让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载情况下运行而不加过载保护”?你能把我说的贴出来吗?

2、我不懂还是懂不要紧,要紧的是我没有这样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引用 网友H: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

1)先判断扭矩:……

2)再判断速度:……

 请问以上过程有问题吗?跟额定功率有直接关系吗?

1、如果选用了电机的“扭矩”,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功率”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2、如果选用了电机的“功率”,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扭矩”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3、拖动负载的“是扭矩不是功率”,我反对!

你的第三条我记得《运动控制》论坛有人痛批过你了, 你还没明白?

牛顿运动定律 F=Ma= M dv/dt

你看不懂?

在运动控制论坛拿牛顿运动定律批他的应该是我吧!

刘志斌就这样, 别搭理他就行了!

别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让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载情况下运行而不加过载保护, 电流大, 线圈发热就慢慢积累, 当积累的热量散发不出去, 温度慢慢升高, 线圈的温度达到或者超过所选择的漆包线的温度(AEBFH级绝缘)时 , 电机绝缘就会被破坏, 造成绝缘下降, 电机线圈匝间短路, 导致电机烧毁!

允许过载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些都是电机里面的基本东西, 你刘老师不懂?

……

1、我什么时候说“让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载情况下运行而不加过载保护”?你能把我说的贴出来吗?

2、我不懂还是懂不要紧,要紧的是我没有这样说啊!

刘老师。你家的电机在工厂用, 运行60分钟, 休息30分钟, 然后再用?

狡辩很有意思, 是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引用 网友H:引用 网友H: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

1)先判断扭矩:……

2)再判断速度:……

 请问以上过程有问题吗?跟额定功率有直接关系吗?

1、如果选用了电机的“扭矩”,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功率”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2、如果选用了电机的“功率”,又选用了电机的“速度”,不就是选举了“扭矩”吗,我没有不同意见;

3、拖动负载的“是扭矩不是功率”,我反对!

你的第三条我记得《运动控制》论坛有人痛批过你了, 你还没明白?

牛顿运动定律 F=Ma= M dv/dt

你看不懂?

在运动控制论坛拿牛顿运动定律批他的应该是我吧!

刘志斌就这样, 别搭理他就行了!

别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呵呵!

你的帖子看过!

是不能跟这样的人浪费时间, 就此打住吧!

由他胡说八道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牛顿运动定律 F=Ma= M dv/dt

你看不懂?

1、有力就有“加速度”,这就是这个公式的意义;

2、但是有力不一定有“速度”;

3、有力、没有速度没有功;

网友H:
4、以上说明:有力、还要有速度,这就是我和你不同的地方;

网友H:
5、你说“拖动负载的是力矩,不是功率”,说明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6、不只是要拖动负载,而且要以一定的“速度”拖动负载运动;

7、速度不同功率不等,所以“拖动负载的是力矩,不是功率”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

呵呵!

你的帖子看过!

是不能跟这样的人浪费时间, 就此打住吧!

由他胡说八道吧!

1、“胡说八道”真不如不说;

2、因为“胡说八道”丢的是自己的脸,而不是对方的脸,除非那些不知羞耻的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在运动控制论坛拿牛顿运动定律批他的应该是我吧!

刘志斌就这样, 别搭理他就行了!

别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1、你用“牛顿运动定律批”我什么哪?贴出来大家瞧瞧!

2、看来,你无时不关心我的发言,希望你好好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刘老师,你好像是乌鲁木齐的中专还是技校老师吧?很不好意思,我只读过大学……

1、看来你关心我的资历,你可以随便说,没有什么。

2、但是你是大学生,这是你说的,你还说你设计变频器,可是辩论说明你不像你说的那样!

3、不过我希望你是个大学生,是个变频器设计者!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从一个变频设计者的角度来说两句。变频器和电机是否相配,要看电流和电压!

举个例子:假如0.75KW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150%)为10A,直流母线电压567V。如果你的0.75KW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是12A,额定工作电压是110V。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功率一样,变频器和电机是不相匹配的。

从使用者角度来说,我们选变频器我们是看功率的。因为我们在选变频器时,首先确定的是变频器的电压,220V? 380V?

440? 690? 等等,在确定了电压后,我们就看电机功率了,如果电机是0.75KW,那么如果工况没有特殊要求那我就选0.75KW的变频器

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H:
关于看问题要看本质!选电机也是一样的道理,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要选一个变频器带动0.75KW的电机。但你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根据特定的负载选择电机。这就不是楼主的想要问的了,换句话说就是离题了。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楼主是想要一个选用变频器的工程经验,希望老师傅给他指点一下。

不过我也支持“luedong ” ,大家从各自的理解出发来发表意见,我想他的见解也使楼主从另一个方面来了解了怎么样来选择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xiaoweny 关于回复内容:
对:橙子工控 关于

合适!

一、对变频来说,它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在变频器设计时它本身就有余量,如要再放大那就是变频器设计余量不够。

二、对电机来说,虽说它比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强。但有1:1的变频器保护对电机是利大于弊的。

内容的回复:

本人觉得这个要看电机工作情况,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比如快启快停,要求高的速度响应,这时应将变频器的功率适当放大,这样有利于提高电机的速度响应。比如带大惯性负载时,又要有高的动态响应,这时应该提高变频器容量,这时我一般会将变频器容量提高一个档
内容的回复:

完全同意!

谢谢,多多交流!

网友L:
电动机依靠电流做功,铭牌上有功率,此功率是电动机轴上输出的额定机械功率。该机械功率除以额定转速再乘以9.55便是近似的电动机轴端输出的额定机械转矩.此问题没有什么长时间争论的。

网友M:
合适 经济科学,符合低碳环保理念

网友M:
合适 经济科学 符合低碳环保理念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电机2)根本就满足不了, 其额定扭矩只有3.58Nm。 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1、这就是你的发言,前后矛盾;

2、前边说“电机允许2倍过载”,后边说“拖动负载时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 会过热报警!”

索性一次说完吧!

2倍过载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刘老师?

电机过载运行的时间是跟电机流过的电流有关系的。

电机设计的时候会给出一个电机过载的数据, 例如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 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钟。

如果你让电机长时间处在过载情况下运行而不加过载保护, 电流大, 线圈发热就慢慢积累, 当积累的热量散发不出去, 温度慢慢升高, 线圈的温度达到或者超过所选择的漆包线的温度(AEBFH级绝缘)时 , 电机绝缘就会被破坏, 造成绝缘下降, 电机线圈匝间短路, 导致电机烧毁!

允许过载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些都是电机里面的基本东西, 你刘老师不懂?

你的第二条到底想表达什么?

老师太厉害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你只要分析一下下面的问题就行了:

需要拖动4Nm恒转矩负载,负载需要的最大运行速度1200rpm,则负载功率为502.65W, 考虑裕量后为750W。

有下面几款750W的电机可选, 电机允许2倍过载:

1)额定速度1500rpm.,额定扭矩 4.77Nm

2)额定速度2000rpm.,额定扭矩 3.58Nm

3)  额定速度3000rpm.,额定扭矩 2.39Nm

4)  额定速度6000rpm,额定扭矩 1.19Nm

请问刘老师, 这四款电机都满足吗?

你已经把电机功率选定为0.75KW,再叫别人选转矩。这不就是先选功率再选转矩吗?你的话真是自相矛盾。

还有这电机没有一个合适的,电机转速和负载转速不匹配,不符合生产要求,别说加减速箱

网友H:
楼上的,请你仔细看看前因后果。刘老师的高论是拖电机的是功率和功率满足就行了,所以举了上面的例子。四种电机功率都是750W,问题是都能拖动负载、满足需要吗?

网友H:
我也说了我的选择方法,你在帖子中没看到。麻烦仔细看看帖子,看清楚后欢迎提出不同意见。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请你仔细看看前因后果。刘老师的高论是拖电机的是功率和功率满足就行了,……

1、我什么时候说“拖电机的是功率和功率满足就行了”?你给我贴出来!

2、你不能为了说明自己对,诬蔑别人!

网友H:
3、你的“要转矩不要功率”的言论,是错的,再狡辩也没用;

4、电机名牌,告诉大家,选电机只要选功率、选转速;

5、选功率、选转速,就等于选了转矩!

网友H:
6、功率、转速、转矩中必须选两个,不能只选一个!

网友H:
拖动电机的是转矩不是功率,什么叫拖动,就是把电机拖着动起来,强调电机动起来,重音在"动"这个字上,看来刘老师理解到另一个方面上去了。

网友H:
选电机还是根据转矩选可靠,这个是我的观点。至于转速,没有人傻到不去看额定转速是不是满足要求的,这时只要保证额定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就行了。

网友H:
根据功率选也行,但是你不是能用负载运行的功率跟额定功率比。你要把负载运行的功率换算到电机额定速度上的功率,然后拿这个折算后的功率跟电机额定功率比较。这样根据功率选才准确。说白了,还是根据转矩选的。 以上方法只针对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不适合。

网友H:
当销售人员问我们选多大功率电机合适时,在不了解情况时我们的说法是你看一下电机的额定转矩是否满足(前提是额定速度能满足),我们不会回答功率是否够。如果我们不知道客户的工艺流程,不清楚客户的使用情况,谁知道多大功率电机满足?特别是伺服电机的选择的时候。

网友H:
草率的说多大功率电机能满足,搞不好是要负责任的,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当然,在工控论坛,可以胡说八道!!!!

网友O: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可能是转矩的概念太抽象,在心中没一个衡量的标准。像电机的功率,转速就比较好理解。如此一来转矩也就确定了。

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但对这句话始终无法完全理解,换成“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不但要看电机的功率而且要看电机的扭矩”这样就好理解

网友O:
个人认为,选电机首先看功率,功率不足,转矩再高也是浮云。以你的例题为例:假设一0.55KW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转矩要求,可它能带得起来0.75KW的负载吗

网友O:
功率选对了,忽略转矩,转速,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让负载正常运转。你转矩选对了,忽略功率,转速。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让负载正常运转吗。就以0.55KW可以满足你的转矩要求带动0.75KW的负载。

这一对比,不就明白哪个是先决条件了

网友H:
只要转矩满足要求,就可以带动负载,这个是力的关系,功率是力和速度的乘积。功率相同,力可能不同,功率大不一定输出力大。举个例子:水平推动物体,物体静磨擦力10牛顿。两款直线电机,一款功率大点其最大输出力是8牛顿,另一款功率小其最大输出力是15牛顿,请问大功率直线电机推的动物体吗?

网友O:
你又绕到一边了,1200RPM的负载你让它200RPM运行有意义吗?

还有请教一下,既然电机转矩那么重要,为什么绝大部分电机只标功率,转速,而不标转矩呢?

网友O:
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看了半天,你所想描述的是:“只要电机转矩能满足要求,就可以让负载转起来(或动起来),至于转(或动)得快慢就不管了”。是这样的吧。

对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还讨论了半天,我晕。。。。。。。。。真是浪费口舌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看了半天,你所想描述的是:“只要电机转矩能满足要求,就可以让负载转起来(或动起来),至于转(或动)得快慢就不管了”。是这样的吧。

对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还讨论了半天,我晕。。。。。。。。。真是浪费口舌

我也晕!

电机的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扭矩, 电机的额定速度大于负载的最高运行速度(没人傻到选择低于运行速度要求的电机, 这是常识)。

这两个条件就自动退出下面的:

电机能够输出的功率 及额定扭矩 = 转速 * 额定扭矩/9.55 自动满足 负载运行的功率要求。

网友H:
如果上面的条件反过来推呢?

电机的额定功率大于负载功率, 电机的额定速度大于负载的最高运行速度(这个也是常识)。

由上面的两个条件你能够保证:电机的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扭矩吗?

当然, 如果电机的额定扭矩小于负载扭矩, 你可以用减速机增大扭矩输出, 但是又带来一个问题, 经减速机后的速度能达到运行速度的要求吗?

你还要检验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电机是否能够拖动负载要看电机的扭距而不是功率

看了半天,你所想描述的是:“只要电机转矩能满足要求,就可以让负载转起来(或动起来),至于转(或动)得快慢就不管了”。是这样的吧。

对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还讨论了半天,我晕。。。。。。。。。真是浪费口舌

这个是基本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基础上, 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扭矩, 只要你的运行速度在电机的额定速度范围内, 这个电机就选的没有问题!

这个过程没有用到功率。

如果有的电机没有标额定扭矩, 可以通过额定功率和额定速度计算: 额定扭矩 = 额定功率/额定速度* 9.55

这里间接用到了额定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又绕到一边了,1200RPM的负载你让它200RPM运行有意义吗?

还有请教一下,既然电机转矩那么重要,为什么绝大部分电机只标功率,转速,而不标转矩呢?

电机铭牌上未必会标全。
一个YZB电机官方网站的电机参数:

传不了图片, 给个链接你自己看吧!

参数包含一下七项内容:

标称功率(KW)、 额定电流(A) 、额定转矩(N.M)、 堵转转矩、 最大转矩、 转动惯量(Kg.m2)、 输出特性

http://www.dlqzdj.com/cpjs2-1.htm

网友H:
做矢量控制, 上面的参数还不够, 还需要知道电阻、互感、漏感等参数, 上面没有标, 难道这些参数就不重要?

网友O:
谢谢楼上讲解,基本能懂。但我说:“买个4.77NM。1500RPM的电机”。那商家估计都傻眼了

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人的习惯,如果我说买个0.75KW,2极的电机,别人不就很明白了吗

例如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 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钟。
请问你这资料来自哪里?什么样的电机2倍过载时可以运行60分钟?给个资料,让我见识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又绕到一边了,1200RPM的负载你让它200RPM运行有意义吗?

还有请教一下,既然电机转矩那么重要,为什么绝大部分电机只标功率,转速,而不标转矩呢?

电机铭牌上未必会标全。
一个YZB电机官方网站的电机参数:

传不了图片, 给个链接你自己看吧!

参数包含一下七项内容:

标称功率(KW)、 额定电流(A) 、额定转矩(N.M)、 堵转转矩、 最大转矩、 转动惯量(Kg.m2)、 输出特性

http://www.dlqzdj.com/cpjs2-1.htm

我是说绝大部分,不是说没有,像起重电机都有标转矩

网友H:
这个问题不想再讨论了, 真的很没意思!

假设驱动装置的额定输出作用力Fe, 额定功率Pe,额定运行速度Ve ,只要明白下面的物理过程就行了:

1)驱动装置对物体施加作用力F, 物体在力F的作用下克服阻力f运动

2)物体在时间T内运动距离为S

3)驱动装置对物体做的功 W = FS

4)驱动装置的输出功率 P=  W/T = FS/T = F * V(平均速度)

上面过程的分析:

分析一:

1)中, 如果力F达到额定输出作用力Fe时, 仍然小于阻力f, 则2)中运动距离S= 0 , 则4)中驱动装置的输出功率 P = 0;

 以上分析说明, 即便驱动装置的额定功率或者最大输出功率很大, 如果其输出作用力F达到额定作用力Fe时仍然小于阻力f,这个驱动装置是不能驱动该物体的。

分析二:

如果力Fe大于阻力f, 物体运动。 不考虑过载, 只考虑稳定运行, 则驱动器输出的最大作用力Fe, 物体能达到额定运行速度Ve。

物体最高运行速度能购达到Ve。速度达到平衡后, F= f, 此时驱动装置的输出功率为P= f * Ve。

因为f < Fe, 所以此时 驱动装置的输出功率为P < Pe

以上分析说明, 驱动装置的额定输出作用力F达到额定作用力Fe时, 如果大于阻力f,这个驱动装置能够驱动物体达到驱动设备的额定速度Ve。 此时驱动装置的输出功率P < =  Pe, 自动满足功率要求。

 分析三:

由于输出作用力F的作用, 在F的作用下克服物体的阻力f, 如果 F > f, 物体运动后位移S>0, 才产生了功 W >0, 才有了驱动装置输出功率 P > 0。

如果 F <  f,  位移S= 0, 做功W= 0, 驱动装置输出功率 P = 0。此时, 即便你的驱动装置有无限大的功率输出能力也没用, 因为作用力F< f, 物体不动, 驱动装置输出功率 P始终为 0, 功率一点都出不来!

网友H:
以上的运动分析过程, 很简单, 初中物理都学过的。

都是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我不知道你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用你所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呢?

难道理论一点用都没有, 都是瞎扯?

网友H:
同样用于旋转物体, 把力F改为扭矩就可以了。

经过分析, 只要保证电机的额定扭矩大于负载扭矩(额定速度大于负载运行速度是常识), 功率自然满足!

但是即便功率满足, 如果额定扭矩小与负载扭矩, 电机转不起来, 说明你选的电机虽然功率满足, 但是扭矩小了, 选的有问题。

所以说按照功率选是不准确的。

要想正确, 就把负载运行速度折算到电机的额定速度, 计算折算后的负载功率是否大于电机额定功率。

不能直接拿负载转矩和电机额定转矩比较!

但是你拿负载的扭矩和电机的额定扭矩比较, 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只能说这么多了, 这个话题我不再说了, 看不明白就算了吧!

网友O:
可能和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同,你是搞设计的吧,我是搞维修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现在不讨论这问题了。谢谢你详细的讲解

网友O:
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 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钟。……
请教这资料来自哪里?,我想见识一下这种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可能和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同,你是搞设计的吧,我是搞维修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现在不讨论这问题了。谢谢你详细的讲解

老兄, 要理论联系实际!

实际中有些大家约定的大概准确的方法, 简单易用, 但是未必没有缺陷!

最好还是详细认真地分析, 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用、这样用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分钟, 3倍过载可以运行5分钟。……
请教这资料来自哪里?,我想见识一下这种电机

有的特殊电机是这样设计的,电机降规格使用了。

这个要看电机设计的规格书。

普通伺服电机, 两倍过载时电机可以稳定运行60秒, 3倍过载可以运行5秒种。 这个情参见日本安川的伺服资料。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做了很大的保守裕量的。某五百强公司配的国产伺服电机, 过载报警保护时间要比上面的两个数据大很多, 用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还没有发生电机烧毁的案例!

异步机, 可以300秒持续60秒150过载, 但是这个也要看电机。

网友O:
秒?分钟?。。。。。原来是手误。。。。。

我说哪有2倍过载60分钟那么牛的电机

网友H:
呵呵!

我看过一个电机规格书, 大概就是这样要求电机厂的。

实际我用的时候没有到这么大负载, 只达到了额定电流的120到130%, 在30度的环境温度下跑了半天, 达到热平衡电机表面温度只有80度。

电机F级绝缘, 最初电机厂告诉我额定电流2.5A, 后来又告诉我额定电流2A(我怀疑降额使用了)。

这个不是标准电机, 像这种情况都是小电流的电机。2A, 120% 才2.4A,4A才200% 的额定电流。

如果额定电流十安培以上, 2倍电流运行不了这么长时间就烧了。

网友H:
这个电机到底能不能达到2倍额定电流运行60分钟, 我还真没认真测过。反正我现在只用到120 到130%, 测了半天没有问题就行了, 如果电机烧了就找电机厂, 因为规格书中我们提出要求了!

不过, 如果电机降额使用了, 例如最初设计额定电流接近4A, 给降额到额定电流2A用, 这个要求很容易达到。

从电机设计上来说, 这个过载要求是能达到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额使用。

关键还是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市场要求。

网友H:
最简单的例子:

你拿额定电流4A、额定扭矩1Nm的电机当额定电流2A、额定扭矩0.5Nm的电机用,在电机标签上标上额定电流2A、额定扭矩0.5Nm的参数, 这样就可以达到200%过载, 连续运行了!

从成本上说, 大批量生产, 电机的制造成本不会因为降额而差很多, 本身就是小功率、小电流电机。

网友P:
电机允许两倍过载,而不是变频器允许两倍过载,长时间过载会过热报警是指变频器报警。这并不矛盾。如果变频器连这点都保证不了,只是一味的给电机输出功率,不加限制和保护,那要变频器何用,只是调速吗??那得换多少电机??

网友Q(2011-08-11):
很精辟  。。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M:
大家借题发挥讨论问题,多多益善。学习学习! 多谢多谢!

网友R(2012-02-09):
看了许多,我支持 luedong 首先要转起来,然后才有其它的.转起来肯定要看转矩了.转起来后才有调速的问题,还有就转起来快慢的问题. 你们一个是用能量的概念,一个是用运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