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1-06-16):
英威腾CHF100-7.5KW变频器不显示故障 上电不显示 检查5伏 10伏 24伏都有 就是听不到继电器的动作声 显示屏也不亮 后更换主板正常也听到继电器的动作声 请问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换一块好的主板实验下

网友B:
看面板是否插好。
没有故障代码确实不好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换一块好的主板 OK 我想请问主控板那个元件坏了 难到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