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什么情况下D数据会被清0?

楼主(2011-06-16):
程序中没有清0,因为屏幕上要设定数据。昨天关电后,今天开电发再D数据被清0了。怎么回事呢?有哪些可能?

网友A:
如果程序中没有做D的清零或复位程序的话,那就看看设置里面,Q的D区域设置里可能设置断电保持或不保持的,如果设置成不断电保持的话那就自然被清零了。

楼主:
我以前的几个程序都没有设置。默认就可以保存的。我查看了,跟以前的一样,就是不能保存。,,怪了。这次设置一下保存还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