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变频器55KW报OC3,紧急求助!!!

楼主(2011-06-16):
 请三菱变频器高手出手相救!!!详细描述:一台三菱A740 55KW变频器,客户现场启动时报OC3。拿回来后,给RT端子通540V直流电给开关电源工作,显示正常,启动变频器,频率能上升。但是测量驱动电压只有负压7V,没有驱动电压。怀疑是缺相所导致,把输入和输出缺相都用参数设置掉。还是同样的问题,还是没有驱动电压输出。然后有人说要直接带模块测才能测出,我就把模块驱动线插上,不过主电路PN端不给电压。在此情况下,上电。立即报E.PE2,说明书说的是存储芯片故障。问题查到这里就没有办法了!有人说报E.PE2,是因为数据丢失,我把24CL01A数据读出来了,跟正常数据没有两样,OK的数据。到现在就真的没有办法了。请三菱方面的高手支招。本人万分感激!本人姓翁,Q:408957568,手机:13028942727。谢谢!

网友A:
主板或霍尔检测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考虑下驱动电路是否有疑问。除了一般驱动电路所包括的驱动电源、驱动光耦隔离、信号放大电路之外,还要考虑输出信号回馈电路。

实在不行的话就先换块主板试下

楼主:
楼上的老兄,你一下怀疑主板,一下怀疑霍尔,一下又怀疑驱动电路。我都摸不清楚了。其实本来这个机器在现场只报OC3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兄,你一下怀疑主板,一下怀疑霍尔,一下又怀疑驱动电路。我都摸不清楚了。其实本来这个机器在现场只报OC3的

开始只报OC3,原因可能有三点

1、外部因素,如电机对地短路或者相间短路

2、参数设置不正确,如启停机时间过短

3、就是主板检测或者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B:
楼主修好没?

你用直流检测的话只接驱动脚 不接一个公共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