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L3CN屏和S7200联机问题

楼主(2011-06-16):
我用威纶MT506L3CN屏和S7200用R485联接,屏125 COM1口,S7200:835,上电试机无法通信,我是初学者,问下这个屏和S7200怎么实现联机和控制。最好能详细点的,白天没有时间打电话问客服,只能求各位高手指点。由于刚试过还是不行屏COM灯还是不亮,把图搞上来,让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另问下如果用232方式让屏和PLC通信,如何接线还是屏125对PLC835吗。谢谢

我设置屏

plc设置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

好好看下触摸屏手册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好象屏和PLC使用了相同的地址.

屏和PLC不能用相同的地址.

屏上所设的PLC地址和波特率要和PLC实际的地址和波特率相同.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触摸屏和PLC你都采用默认的参数设置,那就肯定可以通讯上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www.shqingyuan.cn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你好象屏和PLC使用了相同的地址.

容的回复:我后面改成屏0PLC2也不行线也重作了一条,也不行,能联电脑

网友B:
楼主的连接端子是正确的.     只能RS485通讯.

网友B:
威纶已经很长时间不生产506L这种单色屏了.

楼主用的新的还是旧的?  会不会是其它厂家的屏,却用威纶的软件?

网友D:
有一点很关键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触摸屏背后的通讯口一个公座一个母座。

485通讯连接的是公座。所有参数更改后必须保存,然后编译,然后再下载到触摸屏中才可生效。

楼主的参数设置没什么问题,如果通讯线也都没有问题,且确认为weinview的触摸屏,可将屏发到维修部检测通讯端口是否有损坏。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楼主用的新的还是旧的?  会不会是其它厂家的屏,却用威纶的软件?

内容的回复:有问过步科和威纶的客服,确认是威纶早期产品,这个是旧的,密码自已破了。软件用的MT500的,可以和PC通信并且已成功下载。今天问过客服,分析可能是接口或线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第二个屏和PLC,想先用MT500电脑在线调试PLC试下,只能慢慢研究了,或许会无意中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