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ATV303面板无显示,全新的变频器

楼主(2011-06-16):
前面运行正常,大概休息了一周左右(变频器没断电,但没运行),今天生产,发现一个变频器面板没显示。发生这种现象有几种情况?

网友A:
显示板插线送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当然如果变频器输入电源都没了。。。

不过,大功率变频器如果面板无显示,要是因为插线送了,上位机会有

面板通讯故障告警的。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高压指示灯是否亮?亮则说明高压侧没问题

主板指示灯是否亮?亮说明控制电源没问题

内部排线是不是松动?

网友C(2011-08-22):
是变频器开关电源坏掉了;赶紧去修吧!又是个娘胎里带出的毛病!

楼主(2011-10-07):
应该是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