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速给定的模拟量信号有误差,怎么能调整得准确一些?

楼主(2011-06-17):
变频器转速给定的模拟量信号有误差,怎么能调整得准确一些?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变频的模拟信号有4-20MA输入控制信号,4-20MA输出反馈信号2种。

(现在的工控一般都是4-20MA信号)变频的输入信号一般误差很小,几乎没有见到过。输出反馈误差很大,一是很多变频器只有0-10MV的反馈或者0-20MA的反馈,信号格式和系统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取消反馈,改用变频的状态指示在工程中有应用先例。二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怎样解决不知道。

网友C:
建立一条输入输出曲线,想如何调就如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