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错误代码

楼主(2011-06-17):
FX1N报错灯闪烁,错误代码是:6400,看了下帮助信息,居然没有6400这个出错含义。对PLC 行内存清除后报错灯可以灭掉,但是只要写入程序,哪怕最简单的一句就会报6400,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程序  没有问题吧  你把出错的截图能穿上来吗

网友B:
可能是PLC 内存损坏,也可能是编程时所选的型号与实际的PLC 不对号。

网友C:
用的哪个编程软件,不同的软件梯形图不大一样,可能是缺少关键性的指令,如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