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11-06-17):
请教各位师傅:

        用同一个脉冲控制10套交流伺服系统(台达A2),    10个伺服电机通过 连杆或杠杆或偏心或转盘 几种机械装置, 使运动部件做摆动或旋转或直线往返运动! 这些最终10个运动(有伺服电机驱动) 都要配合的绝对理想!谁也不能超前不能滞后!!
否则他们就会干涉,就会碰撞,,甚至卡死,,在高速(电机每秒25圈)的时候就会发出很大的撞击声音!电机过载,驱动器报警停机!

本人经过若干次试验,通过高速摄影机,示波器观察研究后发现电机轴的实际输出角度严重滞后于的脉冲!                                                    要命的是根据电机负载惯量的不同 他们滞后的时间不是相同的!

所以实际使用中,,速度稍微提高一点(每秒8圈)就会有轻微的撞击声音!      驱动器的参数厂家高手已经调到可用最快响应了!

现在很迷茫啊,,公司为这个产品投资了几十万了,,因为 这个头痛的问题卡壳了!

网上搜了一下伺服的指标有个叫“速度频率响应”跟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联!不知道换成高响应的伺服是否有明显改善?

我想换一种控制方法,改进上位机!读取每个电机的编码器!,,,,,但是毫无头绪!请教高手。有卖高响应伺服的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qq:393833533   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玩意有难度,我对这样的东西一直都是举双手投降

网友B:
上欧系的总线伺服吧!经编机也是几十个伺服轴的协调动作。

网友C:
“ “用同一个脉冲控制10套交流伺服系统(台达A2),    10个伺服电机通过 连杆或杠杆或偏心或转盘 几种机械装置, 使运动部件做摆动或旋转或直线往返运动! 这些最终10个运动(有伺服电机驱动) 都要配合的绝对理想!谁也不能超前不能滞后!! ”

1、这里存在一个误区,你所需要的同步动作系统,动作真是同步的吗?

2、我认为你的系统动作不是同步的,而是有先后步骤地;

网友C:
3、如果你能找出各个运动之间的先后步骤来,然后分别考虑各个运动的特点,实现顺序伺服控制才是正确的!

网友C:
4、对于严格同时动作的机构,应采用机械连动方式,而不是采用多伺服同步的问题;

网友:
用同一脉冲控制10套伺服在位置环下同步,这个方案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同步要求很高并且运行速度很高,在这种方案下你用任何厂家的伺服也达不到要求!我觉得应该用上位同步控制器来完成同步,象simition D之类的,或者其他相同功能产品。伺服工作在速度控制甚至转矩控制模式下,其他功能用上位同步控制器来完成! 个人见解!

网友:
如果自己做上位机算法,可用总线伺服,伺服工作在速度环或转矩环下,其余控制上位机完成! 如果已经选了位置脉冲指令的国产或日系伺服,没有总线,没法分别发送指令(速度指令或者转矩指令)到伺服驱动器! 一家之言,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如果采用读取每个伺服位置,然后上位机计算分别控制每一个伺服,伺服还是采用脉冲指令的位置控制,应该可以满足!但是你要考虑高速运动时是否满足?这就要看你的上位机控制算法做的怎么样了,考虑到脉冲指令的传输延迟,个人觉得同步速度不会很高。

网友D:
选日系的运动控制器,走总线控制吧,你同一脉冲控制这么多伺服而且传输不理想,伺服相应也会滞后

网友C:
机械连动机构,比多伺服同步控制好处多!

网友E:
这个要用到电子凸轮控制了。一般来说效果好点的可以保证实时相对偏差1个丝。这么多轴的话最好用总线控制器。可以满足的

网友F:
如果真有必要,NUM的同步控制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只不过你的(台达A2)也用不上了

!!!

网友C:
“多伺服同步控制”,应该是各个运动需用动力大、且相互独立性强的场合。

楼主:
现在想读取编码器, 控制器每发出一个脉冲,就计数编码器反馈, 等待所有电机到达位置,,再发下一脉冲。。这样就同步效果会好很多多的,,,,,,那位师傅精通读取编码器的这套光偶的电路啊,,因为编码器过来的ab相速度达到1M,,这个电路设计不好,,计数就会容易受干挠。。。。。那位师傅设计过伺服驱动器的电路,,,请加我或者留下qq号。谢谢。我的qq:393833533

网友F:
10路编码器,软硬件本身就不会简单,

网友B:
“现在想读取编码器, 控制器每发出一个脉冲,就计数编码器反馈, 等待所有电机到达位置,,再发下一脉冲。。这样就同步效果会好很多多的”———这样做没有实际意义!伺服的位置环是定周期采样的,并不是你发了脉冲,伺服立马响应,位置环存在响应上的滞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而且脉冲式接口的伺服,各轴间位置采样周期独立,也注定轴间无法实现严格的同步。

真想做10轴以上的同步控制,建议咨询力士乐,包米勒等采用具备等时同步能力的串行实时总线接口欧系伺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 “用同一个脉冲控制10套交流伺服系统(台达A2),    10个伺服电机通过 连杆或杠杆或偏心或转盘 几种机械装置, 使运动部件做摆动或旋转或直线往返运动! 这些最终10个运动(有伺服电机驱动) 都要配合的绝对理想!谁也不能超前不能滞后!! ”

1、这里存在一个误区,你所需要的同步动作系统,动作真是同步的吗?

2、我认为你的系统动作不是同步的,而是有先后步骤地;

你怎么知道不是同步?以其中一个轴的动作做为变量,其它的轴以某一个函数做好为跟随。如果跟随精度高你说是不是同步

网友H:
说得通俗点,这个项目不就是无轴传动嘛?用电子虚拟轴代替机械轴。不过,居然用脉冲来控制,服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以其中一个轴的动作做为变量,其它的轴以某一个函数做好为跟随。如果跟随精度高你说是不是同步

一个脉冲,10个伺服一起动作,这10个动作的函数关系能是什么?

网友G:
10个轴相同,Y=X呗。

楼主:
说得通俗点,这个项目不就是无轴传动嘛?用电子虚拟轴代替机械轴。不过,居然用脉冲来控制,服你了。

真想做10轴以上的同步控制,建议咨询力士乐,包米勒等采用具备等时同步能力的串行实时总线接口欧系伺服。

我是井底之蛙,,高级的真的没见过,,,请各位师傅推荐几款 有此功能的伺服系统!谢谢。。

实际使用中:电机最高速度是1500转!10个电机有400w和750w的2种都是小惯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用到电子凸轮控制了。一般来说效果好点的可以保证实时相对偏差1个丝。这么多轴的话最好用总线控制器。可以满足的

看起来应该是电子凸轮功能。一个轴(实轴、虚轴)做主轴其他轴电子凸轮同步。

如果你选的是台达 A2-M的伺服你可以选DVP10MC11T 台达总线型运动控制器(CANopen) 试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感觉这个系统应该还是用欧系的比较靠谱,,,我想把这个系统的设计外包。。报酬不是问题。。高手请联系我!

网友B:
外包?!  不如直接找力士乐帮您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能不能省钱不得而知,至少可以省心,省力。建议咨询力士乐原厂售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系统应该还是用欧系的比较靠谱,,,我想把这个系统的设计外包。。报酬不是问题。。高手请联系我!

既然都已经选了10台台达A2伺服,如果是M型(带CANopen)的,你可以用台达总线型运动控制器DVP10MC11T +10个A2的总线架构试一下,之前听过8台伺服的同步性加减速可以达到正负10个脉冲(80000脉冲一圈)。匀速运转可达到正负5脉冲。

网友K:
我们现在集成TRIO控制器MC464和CT的伺服构成有竞争力的ETHERCAT网络系统,我们做过和你类似系统,可谓有全套欧系解决方案,非常适合您的应用。请联系motion_sales@126.com或18964357039(李)

网友:
还用外包吗? 欧系产品都有完整解决方案,就像波恩说的,咨询一下! 如果有其他目的,那就外包吧!

网友E:
你这个可以用相位控制实现。也算是和电子凸轮差不多的功能。就是他没有复杂的凸轮曲线(实现略有差别)。

安川总线伺服我测试过,速度在2000转/min,实时精度在 正负5脉冲以内(包括加减速阶段)。编码器线数为13线。应该足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安川总线伺服我测试过,速度在2000转/min,实时精度在 正负5脉冲以内(包括加减速阶段)。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型号啊?我好找安川客服!!谢谢

网友L:
各位都是做大项目的高手,领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可以用相位控制实现。也算是和电子凸轮差不多的功能。就是他没有复杂的凸轮曲线(实现略有差别)。……

同意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个时序控制,并非同步控制!

网友M:
用同一个脉冲回路,控制若干个伺服驱动器,这个方案是TMD哪个混蛋想出来的主意?

1)高速脉冲输出口的带载能力多少?每路伺服脉冲输入口的驱动电流多少?

2)晶体管是有个导通电压的,你这种并联接法,存在多路晶体管不能同时导通,甚至某些路还不会被导通的问题!

3)哪怕是N路脉冲控制N路伺服(从指令同步上想办法),也比你这样1路脉冲控制N路伺服要强100倍!

总线方案就是以上两种方案思路的结合:利用极高速扫描频率,达到“1路”“几乎同时地”控制N路的目的。

楼主:
这位师傅。。现在就是按照你 3) 的法子。。。指令同步。。。每个伺服脉冲用一个FPGA端口!  现在我的问题是由于伺服系统自身造成的实际轴角度滞后于脉冲的情况!谢谢!

网友B:
每个伺服的负载是否一致?响应特性是否一致?运动规律是否一致?

网友N:
每个伺服的负载不一致,运动规律也不一致? 导致了响应特性不一致!  每个电机有的响应快慢不一样!有的跟随脉冲比较好滞后少。。有的电机则比较多。。导致机械部分碰撞!慢速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F:
导致机械部分碰撞

用脉冲控制不适合

网友B:
“负载不一致”可能是系统功能需求所致,如果无法均衡,就设法调节到各轴的“响应特性”一致,这里的“响应特性一致”是指与运动规律无关的频域特性。

如果,有可能把“响应特性”调到基本一致,再研判“运动规律”,合理规划减速,不要超越各轴的加减速能力。

不过脉冲方式做这个,实在是差强人意,想办法改欧系的实时以太网总线式伺服和运动控制器吧!用带相位调节功能的(真)电子齿轮,或电子凸轮功能,令各轴对某个主轴或虚轴做同步,也许能对路。

网友E:
对:cainiao333 关于

安川总线伺服我测试过,速度在2000转/min,实时精度在 正负5脉冲以内(包括加减速阶段)。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型号啊?我好找安川客服!!谢谢

如果你所有轴都是同速的,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不同速,得用电子凸轮功能。测试效果比这个差一倍左右,正负10

型号没关系,你可以让他们帮你推荐一款。如果精度要求较高的话,还是选欧系的吧。。。上面都是空载。负载变化时没实际测试,效果究竟差多少未知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安川的是100%速度反馈的位置控制实现

网友O:
实话实说,安川的MECHATROLINK,在技术上就落后于ETHERCAT,这个没有争论的必要。

网友E:
ETHERCAT肯定要成熟一点,在一些管理机制等方面要好。但价格是个问题。一般来讲欧系产品比日系的贵不少啊。。

网友E:
其实落后的光是总线技术倒也好了。关键好多算法也差距不小

网友P:
控制卡 不可以吗?

网友C:
1、“多伺服同步”,是多个运动的同步,每个运动的负载各不相同,功率大小各不相同,包括速度大小运动方式也各不相同,“同步”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多伺服都必须完成各自运动的加工任务!

2、各个伺服是否能在规定的同一时间内,完成各自的运动或者各自的加工任务,与各个伺服的设计是否合理有关,不只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C:
3、控制器只能完成指令的同步,多伺服接到同步指令,是否能同步运动,是各个伺服与负载设计是否合理有关,如果各个伺服与负载设计不合理,任何控制器都无能为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P:
关于控制卡 不可以吗?

应该是我表述问题,讲的其实就是控制卡,控制器

网友C:
4、如何理解多伺服的同步,也是很有意义的;

5、不同的工况,同步操作的方式可能差别很大,并不是一种操作、控制模式;

网友Q:
你的这个工况我们公司可以解决,但我们公司的伺服最大功率是640W,有目前最理想的同步方案!有兴趣可以发邮件给我。AOKEFAN@163.COM

网友A:
这个其实跟以前讨论过的间歇式轮转印刷机很相似,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个帖子

网友Q:
我公司伺服电机高速(3000转)同步方案:

1,各轴的PID设置

2,各轴的惯量及加速度设置

3,各轴的ID设置

4,各轴的电子齿轮比设置

5,上电复位,初始位置设置,记忆在E2里

6,给脉冲就好了。

有兴趣邮件给我AOKEFAN@163.COM

网友E:
这广告做的,要是后边不加介绍还觉得有点神秘,加了后感觉,,哎

网友Q:
兄弟不要怪我做广告,这个东西的确很少有人做,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让我们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网友R:
总线型的伺服,即使不用虚轴,凸轮,就直接同时发指令也OK了。

网友S:
建议用Parker ACR9000试试,实现多轴同步运动,电子齿轮,有兴趣请联系QQ 40709623

网友T(2011-07-29):
对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应该在设计上从新分析一下,采用分步功能倒推法,即要实现这个结果必须达到某个性能--要达到某个性能--应采用某种设备系统,采用时间片段和动作片段两者结合的办法分析,保证设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你的设备系统有可能是功能不足(多方面的)。记住你的头脑才是最好的控制器。干吧。

网友U:
真实的项目?关注。                                              .

网友V:
这么多轴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用机器人附加些机构比较好。

机器人现在也很便宜,控制又简单,比如EPSON机器人。

网友W:
这个需要上位机控制器来实现,就比较轻松了,伺服电机毕竟只是个执行机构。固高运动控制器,可以做64个轴同步。已有显示案例。可以把你具体要求发我邮件,wei.b@googoltech.com.

网友X(2019-12-16):
好难啊,看的都怕

网友Y(2020-03-27):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