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远距离控制问题

楼主(2011-06-17):
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变频器与电机间距离350米,变频器品牌不限,电机功率2.2KW,想请教大家这种情况下电机能否正常运行,若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O(∩_∩)O谢谢,急

网友A:
350米,不算太远吧,我用过0.75K,1.5K,2.2K3.7K直接200米扁平线后到电机,变频器三菱的,E7,在加减速由0至100HZ从未出过问题.我想就算350米也没问题吧.而且说明书上好像最大距离是500M的.其它的变频器我想也是差不的吧.

需要注意的还是线间电容和电感问题,1.5以上线(最好是2.5以上的)

网友A:
忘了说,要把载波频率设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