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中发现的接地故障案例

楼主(2011-06-17):
        电力系统的工作接地是一种功能性接地,是为保证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的可靠运行,将电气系统中性点直接或经高阻接地。电气保护接地是安全接地,是为保证人员不会受到意外伤害而对电气设备的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进行接地。目前的电气系统接地分为IT、TT、TN三种系统,符号中第一个字母代表工作接地方式,第二个字母代表保护接地方式。在TN系统中又分为TN-C、TN-C-S、TN-S三种系统。其中字母含义:I――对地绝缘或一点经高阻接地; T――直接接地; C――零线和保护线是合一的; S――零线和保护线是分开的。
        在TN-S系统中,会在供电系统回路中装设漏电流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设备工作状况,当有故障接地时保护装置会进行动作,切断该回路。TN-S系统对于零线(N)和保护线(PE)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在系统中每个点都要分开接线,因为正常情况下PE线中肯定是不会有电流产生,而N线中当三相不平衡时就会产生电流。
        在某工程中,调试过程中发现一台大功率电机(75kW)起动时,对应负荷中心柜的漏电流检测会显示报警,在系统设计时对于接地报警做了延时,当时间超过60分钟后会分断负荷开关,一开始怀疑电机有问题,但检测3相对地绝缘都很好,由于找不到接地故障原因,就在接地测检装置上并接了毫伏表进行观察,在后来的调试过程中又发现工业电视回路合闸后漏电检测装置上电压升高了2mV,系统中有4台定量给料装置,每投运一台定量给料装置,漏电检测装置上电压升高3mV,当累计电压达到18mV时,达到了设定的2A漏电电流值,漏电流检测装置发出报警信号。正当百思不得其解时,发现了本系统中UPS装置接线不正确,UPS装置需要提供380/220V电源,而本系统只能提供380V电源,中间设置了Δ-Y隔离变压器,由马达控制中心柜供给隔离变压器的电源电缆PE线接线不正确,在马达控制中心柜一侧是接了N排,而在隔离变压器柜内是接了PEN排,这样系统中有一点N线与PE线连通了。在设备运行时产生的不平衡电流的一部分是通过PE线回到系统中,当设备运行数量多或有大容量设备起动运行时,可能会触发漏电检测装置保护动作。
        在另外一个工程中,也发生的类似的问题,每当风机(110kW)起动时,对应负荷中心柜的漏电流检测会显示报警,经现场排查发现马达控制中心柜至除尘器控制柜的电源电缆接线有误,在马达控制中心柜侧接了N排,而在除尘器控制柜侧接了PE排,修改接线后报警不再出现。
        由此可见,在TN-S的接地系统中,施工调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N线与PE线绝对不能接错,只要有一个点接错了,就可能影响一个系统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