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一台DVP80EH00R2与一台DVP40EH00T2怎么通讯

楼主(2011-06-17):
求助台达PLC,一台DVP80EH00R2与一台DVP40EH00T2怎么通讯???

因为DVP80EH00R2的PLC不能控制伺服电机,想再添加一个DVP40EH00T2运动控制主机来控制伺服电机,这两台PLC之间要怎么通讯,可以直接用PLC自带的RS485或RS232来通讯吗,因为原来的机构气缸的控制都在DVP80EH00R2的PLC中,新加的运动控制主机只是用来控制伺服的。

另外还有一台DOP-AS57的台达人机,怎么把这两台PLC都和人机连接起来,让人机即可以操作原来DVP80EH00R2的PLC的程式,用能监控伺服的位置和数据。

请大侠和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用LINK 功能就能将俩台机器倾诉的通讯起来,可以将伺服位置的数据传到80的机器上面 对80EH 的数据监控就OK 了

网友B(2012-03-28):
用485好了,这个可以实现的

网友C:
使用台达的PLC LINK通讯方式,不需编写程序就能实现通讯,直接设置几个通讯标志就可以了

网友D:
嗯,用LINK省事,方便,貌似速度和纠错能力比用MODBUS指令方式要好

网友E:
用触摸屏分别与两台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