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wincc6.0打不开以前的项目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1-06-17):
师傅们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以前的wincc6.0项目打不开了,老提示(0x8004010a:(nul1))错误信息是怎么回事呀?有朋友知道帮帮小弟,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可能版本不同吧 给客服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B:
软件没转好吧,活着是项目有破损

网友C(2011-08-19):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你的以前的项目,现在被放到的地方存在中文路径,把全部的中文改成英文路径就是了,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