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林肯焊机DC-1500电源换晶闸管后温升过高

楼主(2011-06-17):
各位大大:

        我一台林肯焊机DC-1500因主开关故障致一组(三个)晶闸管击穿,次级一组(三个)线圈轻微考糊!更换晶闸管后,相比未修过的,A  K  脚正向电阻980欧 (正常的480欧,都是热机状态),刚好高一倍。试机,铁芯温度略高,空载电流11A(正常的9A),但三相平衡。试焊能用,但温度过高,老是热保护,致本机自带散热风扇不够用。后拆机壳,一边加一台风扇对变压器吹, 才能正常使用。请大大们指教分析下,为什么会现这种现象?晶闸管是原厂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