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远程和就地控制的误解

楼主(2011-06-17):
有谁知道变频器用一个旋钮控制就地和远程,就地下可以直接在柜子上用按钮控制,并且用电位器控制频率大小;如果旋钮打在远程下,受PLC控制,频率给定值用的是4~20mA。现在有个不解的问题,因为变频器频率给值用的是4~20mA模拟量  所以在本地下电位器难道也是模拟4~20mA信号给变频器的吗?这样岂不是挺麻烦的?有哪位更好的办法(频率控制方式只能选择一种,不是ABB的)

网友A:
是电流模拟量还是电压模拟量控制可以设置和选择端子的呀,

网友B:
还没有用过。。。。。应该不可以吧,它要用键盘另外设定,外控端子改成键盘控制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4~20MA的电流信号并个250的电阻就是5V了。

网友D:
多数品牌的变频具备控制方式切换功能,不知你用的是哪一种?

楼主: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就地控制上的电位器和远程控制上PLC给的4~20mA信号之间切换 这个最合理的方式是怎么做的?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用ABB的呢,国产的的实现这个功能太简单了!

网友F:
你需要说出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才好给你解答。如果你有说明书的话,查说明书,应该可以查到。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