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变频器FR-E54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17):
第一次做,怎么也没有做成功。

MCGS的屏,485通讯是母头的7和8.

FR-E540采用的是RJ-45,不知道那8根线应该接哪2根。

下面是屏里面的设置

是不是只能采集这几个数据?
连接变量:就是所对应的实时数据吧?
变频器的设置:Pr.117=0 ,Pr.118=192 ,Pr.119=1, Pr.120=2 ,Pr.79=1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20 ,Pr.124=0
求大侠帮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接线不清楚的最好问一下三菱客服,连接RS485怎样连;对于连接变量,在对应项右击,选择相关变量即可

网友B:
先想办法怎么把线做好问题就解决了一多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