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VP-14SSPLC中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楼主(2011-06-17):
大家好,请问DVP-14SS PLC中的32位上下数高数计数器怎么用 我刚才想用这款PLC中的C235计数器编个程序,可是C235应用无效,DVP-14SS(PLC)的程序如下: LDP X0 RST M1235 LDP X1 SET M1235 LDP X0 LDP X1 DCNT C235 K400 LD C235 OUT Y0 END 这款PLC中的高速计数器分为:1相1输入C235~C238 C241 C242 C244 1相2输入C246 C247 C249 2相2输入C251 C252 C254 而SA系列PLC中普通32位的上下数计数器应用到这个程序中则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VP14SS中,C235本身对应X0,因此不能通过X0作为启动/复位C235的条件。你应该使用辅助继电器M实现C235的启动/复位。另外通过LD M1000 DCNT C235 K400就可以了。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x0已经作为C235的高数技术的输入端,此点就不要作为条件节点了最好也不要作为它用了

网友C:
看看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