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CP1H 不能连接电脑求助?

楼主(2011-06-18):
     本人刚学OMRON PLC ,昨天用USB线连 CP1H ,昨么也连不上,那位能提供详细设置说明

网友A:
物理介质:一根打印机的串口线,一端连电脑,一端连PLC;软件设置:插上PLC并上电后,电脑会检测到一个USB设备,根据提示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安装USB驱动,打开CP软件,创建一个CP1H的程序,注意型号的匹配,CP1H也有很多种,进入程序后按CTRL+W键,连接PLC

网友B:
USB驱动安装正确

www.ytleader.cn

楼主:
插上USB 没有提示安装驱动 ,可能是我电脑系统不好,刚买的电脑,明天买旧电脑来试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新的电脑正常不会比旧电脑差的

网友C:
应该是USB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D(2011-07-22):
问题可能在数据线、pc与PLc连接的设置。

网友E:
要装USB驱动的,应该插上USB会自动提示安装的!

网友F:
可以到C盘OMRON里面的Drivers里装USB驱动

网友G:
你是不是软件设置里没选USB,选了COM1什么的

网友H(2011-08-25):
plc有电源指示,别的什么也没有。是连接不上的,我的也是USB.RS232都没用,估计是cpu需要激活!

网友I:
是不是连接没有选择USB连接?或者USB数据线不行

网友J:
一楼说的很对。照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2011-11-27):
打印机数据线好用

网友L:
要安装USB驱动,需要的话联系我bingyu2161@sohu.com

网友M(2013-09-03):
我的也是的     但换了台PLC上面的ERR灯是闪的  就可以了  之前那台只有电源灯是亮的    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