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频繁报SF故障

楼主(2011-06-18):
多功能频繁报SF故障

我们公司的焙烧多功能机组的卸料管下降时,频繁报SF故障,由于卸料管与吸料管使用同一台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由两个接触器转换来选择吸卸料。但是吸料管工作正常不会引起SF故障。我对CPU进行了诊断如下:

模块 CPU 315-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G10-0AB0 硬件 7

- - - 固件 V 2.6.11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0.21.0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1:03:04.961 1994-07-17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诊断中断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时没有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级:27

进入的事件

21:03:04.959 1994-07-17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诊断中断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21:03:04.187 1994-07-17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1:02:44.403 1994-07-17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456F

由机架故障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OB1)

优先级: 1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1:02:44.179 1994-07-17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故障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1:02:44.164 1994-07-17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0:49:30.646 1994-07-17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诊断中断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时没有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网友A:
是DP信号有干扰,1、检查dp电缆每个屏蔽线接触良好否,接地效果咋样,2、检测DP终端电阻是否投入使用,3、根据DP线长度,适当调低波特率。QQ878582905

网友B:
系统故障,不是总线故障,看看硬件组态的各个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C(2011-10-26):
这个故障搞得我很痛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