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模拟仿真,数据可以写到PLC吗

楼主(2011-06-18):
wincc6.0与step7模拟仿真通讯,用的是MPI通讯, wincc画面只可以读到PLC的数据,但是通过wincc按钮写不到PLC当中,是怎么回事呀?有朋友知道吗?帮下忙,谢谢各位

网友A:
今天我也做了这个仿真,好像不行的,正准备上论坛来发帖求助,只能读到变量,不能写。请路过的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是用PLCsim吗

网友A:
是的 使用的PLCSIM

网友C:
  PLCSIM   只要wincc上能读到,那就一定能写进去。你看看数据类型和地址。我以前试过记得可以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