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一台新的三相异步电机,怎样第一次接线就是正转?

楼主(2011-06-18):
更换一台新的三相异步电机,怎样第一次接线就是正转?

网友A:
接引出线时就按UVW顺相须排好,再接顺相须电源就行了。

网友B:
干电池,两只电压表,接入定子,盘车,电压表一增一减,按零增减的顺序,确定UVW相序。盘车方向即对应相序。(对不起,图在电脑上不会画)

楼主:
楼上:干电池 电压表 怎样接入 电机定子绕组。

网友C:
1、电机怎么转才算正转?

2、电机正转谁说了算?

网友C:
3、怎么接电,电机怎么转有规定吗?说明书又说明吗?

网友C:
4、只能是你接上电源,点动合电,实际观察电机转向!

网友D:
按照UVW 接电试车啊?

网友E:
一楼你从没有错过吗?神了?

网友F:
本人入行不深,部共才两年

我听说,一个好的电工,知道电机接线默认怎么接,就是装配工装配时的潜规则,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说而已。不负责任的作个假设,变频器的U V W ,对应接到电机标注的U V W ,这样就是顺时针转,当然要在变频器转出正转的情况下。这个我没试过,不知是不是正确,抛砖引玉!

楼主:
to :刘志斌

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带动传送带。所以电机必须按照某一方向转动,传送带才能够起作用。

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型接法。

老电机原先相序知道,是正转。   如果按照老电机的相序接,有可能不是正转。

楼主:
新电机同样是星型接法。

有没有一种方法?

拆下老电机后,对 新 老 电机 进行测试。测试如果按照老电机的相序接,新电机会正转还是反转?

引用:

刘阳和 刘阳和

干电池,两只电压表,接入定子,盘车,电压表一增一减,按零增减的顺序,确定UVW相序。盘车方向即对应相序。(对不起,图在电脑上不会画)

网友G:
实在搞不清楚的把电机轴和负载分开试下方向就行了,虽然烦了点但行。

------------------------------------

-------------

http://wbgk.taobao.com /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等。

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各大品牌低压电器(接触器,按钮开关,断路器等)

网友A:
8楼:

错过!多了去了,总的来说50%对!原来当电工时,师傅都是让我来接线的,因为我还没结婚,手气好一点!

正规电机出厂方向都是定了的!

2楼方法应该行。有条件的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C:
1、电机转动时,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转向可以是逆时针,也可以是顺时针!

2、这时谁说的方向为准?谁说的方向为正?

网友C:
3、电机接线时,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端子顺序U、V、W不同,谁说的端子顺序对?

网友C:
4、如果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就好了,造电机的和用电机的就有了默许或默认;

网友H:
发张图片,看看这个做法行不行?就是利用电机的剩磁发电进行测试

网友I:
接线前断开负载,接线后看转动方向,满足要求即可。只能试试,好像没有具体规定。

网友A:
电动机从轴伸端看,逆时针为正转。电动机端子上按UVW顺相序接就是正转。

http://www.docin.com/p-74894168.html 这是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从轴伸端看,逆时针为正转。电动机端子上按UVW顺相序接就是正转。

http://www.docin.com/p-74894168.html 这是方法。

1、“电动机从轴伸端看”,还没有限定观察者的位置,还会有两种结果;

2、正转可以是逆时针的,也可以是反时针的,操作者总是把他要的方向作为正转,把他不要的转向说成反转!

网友C:
3、“http://www.docin.com/p-74894168.html 这是方法。”是正确的,原理是直接判定绕组出线端的方向与电源相许一致时,即为转子转向;

网友J: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呀,通电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呀,通电试一下就行了。

大家想找到一种不通电试的方法;

网友K:
如果在设备上连着,恐怕就不能随便通电了。

网友A:
有的设备 试一下 就有可能(50%几率)损失几万,几十万。。。。。

你还敢试嘛?

在不能逆转的设备上,还会加装逆相保护功能。

当然你可以说,把联轴器拆开,电动机空载嘛?

有的设备光校准联轴器的联结部分就得几个人干上一天。

刘老师:

这个电动机正转是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具体方法就是 :面对电动机轴伸端(对于双轴伸端,以接线盒左侧轴伸为准),把表戴在左手上,表面与电动机端盖面平行。此时的逆时针及为电动机正转,再次强调,这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电动机有要求就会有明确的方向指示标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电动机有要求就会有明确的方向指示标示!

1、问题是你说的“约定俗成”是没有的,没有这个约定;

2、正转的概念,不是顺时针,也不是逆时针,而是需要的方向,不需要的方向就说反转了!

网友H:
19楼介绍的网页步骤2判定定子绕组旋转磁场方向实用中可能有问题,电机的直流电阻一般较小实验会产生比较大的电流,在这里至少要采取直流电源串电阻的限流措施,另外实际可观测性还值得怀疑,表针的摆幅和频率可能使观察者难以判断.

网友L:
简单问题复杂化,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19楼介绍的网页步骤2判定定子绕组旋转磁场方向实用中可能有问题,电机的直流电阻一般较小实验会产生比较大的电流,在这里至少要采取直流电源串电阻的限流措施,另外实际可观测性还值得怀疑,表针的摆幅和频率可能使观察者难以判断.

同意这个说法,指针是摆动的,方向难以判断!

网友M:
据我的领导说,电源RST按正相序接UVW时,电动机从轴伸端来看,是逆时针转动,说是行业规则,也就是楼上上说的所谓约定,不是硬性制定的。

网友N: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O:
在反转会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场合,上述的种种预判转向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谁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还是早作准备在电机连轴器未装之前通电试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楼主:
老电机的转向肯定是正确的,在新电机没有接线前。对 新 老 电机进行某种测试?(例如:对新老电机绕组拆卸短接片,测试三相绕组?)

测式出,如果新电机按照老电机的接线方法,新电机和老电机转向 相同 还是 不同?

网友P:
一、找到老电机(星形接法)接线和电源侧黄、绿、红三相的对应关系。如果接线有颜色之分,那在电机接触器处,很容易找到对应关系;如果没有颜色之分,可以通过辅助线和万用表来完成。例如:1——黄,2——绿,3——红。
二、用另外临时的三芯电缆试验新电机转向,如转向和老电机相同,则在新电机接线盒上表明对应的1、2、3。如转向不同,在电机接线盒处调换2跳线,后在表明1、2、3。
三、将新电机装入生产线或设备,接线盒处对号入座即可。

网友Q(2011-10-21):
电机的转向学习电工基础时好像是规定,从电机风叶端看,顺时针转动为正转,就像三相电机换两条线就会换向一样简单,不过也有一小部分设备上的电机转向与此不相符合,至于前面有说从轴伸端看是逆时针转动又叫做正转,有矛盾,那是看的方向有错,是从风叶端看,

网友R:
大家加我qq群吧 122673247

网友S:
我都是试着来。

网友T:
所谓的正反转不是以电机的方向而定,二是以电机所带负载的转向而定。在更换电机时,接完线后,先不要把电机与所带负荷连接点动一下电机观察转向是否与更换前相一致。

网友:
打开你的新电机接线合,拿出说明书,看看,找到电源ABC相,就会接了

网友U:
搞不清电机旋转方向。在必须一个方向旋转机器,必须在安装电机前做好试验工作。试验有很多方法!因地制宜!因为一般工作场所供电相位不可能会按序排列,除非非常重要的地方。现在正规厂家出厂的电机旋转方向,L1L2L3(ABC或RST)对应电机UVW ,面对出轴方向为逆时针方向旋转。

网友V:
我们都是没有带负载前测试转向的。

网友V:
新出厂的电机好像有规定的转向,修过的就不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