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弦与汇川的比较

楼主(2011-06-18):
大家来谈一下,正弦与汇川谁的技术更成熟,SINE303与MD330哪个更好!

网友A:
楼 主的亲身经历不是很有发言权吗!

网友B:
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评价结果肯定不同。

我个人认为汇川的更好些,因为我是没用过正弦,一直用汇川

起码怎么多年来没坏过

网友C:
说实话 正弦在实用和功能一块做的比汇川好。可靠性应该还是汇川强点!

网友D:
还是正弦的好一些,我个人这样分析:
论实用,正弦的产品更贴近需求
论可靠性,不如汇川,但售后服务比汇川的做的好,因此可以弥补。
论性价比,正弦优于汇川
因此得出结论:在国产低压变频器这块,特别是针对民营企业客户来说,正弦是佼佼者。
另外送汇川两句话:
1、过份自信,无异于自大。
2、服务于中国中小民营企业比服务于几家所谓跨国大企业,对推动中国制造业自动化进程更有意义。

网友E:
楼上的能不能多透露点内幕,感觉汇川现在越来越牛了,没实际用过汇川的变频器,有没有用过的兄弟做个比较……

比如汇川,英威腾,正弦,蓝海华腾,全部用过的哥们给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F:
可以了解新时达变频器,服务于电梯行业 ,四象限变频器用于港机起升、煤矿行业、服务于起重机械 ,主从控制应用、支持PROFIBUS-DP通讯协议

网友G:
EM303A的对手是MD280
EM329A的对手才是MD330
用以前一位汇川的客户说吧:EM329A的功能比汇川MD330强多了,至少目前是全部满足我的需求,特别是力矩模式下。
以及用一位以前在汇川后来又来到正弦的同事说的:以前以为汇川的功能很强大,后来才发现正弦的功能更强大,只是比较难调。
就我自己而言的话:在恒张力的行业里,正弦的EM329A绝对比MD330的性价比要高,因为什么呢?用于完成恒张力功能的变频器负载都很小,基本上都在额定负载的40%~50%,而且工作环境很好,所以故障率都不高。

网友G:
我大概看了一下。楼主应该是汇川的用户,而且还是经常使用MD330。就这EM329A和MD330两个产品而言:
正弦的EM329A软件有5大优势:
1、脉冲式卷径方式,计算精度达0.001MM
2、防止收卷张力过大、跑偏等问题,EM329A有十段张力偏置、十段锥度张力等功能
3、无需光电开关,码盘,PG卡即可计算卷径
4、独特的预驱动推动力矩功能、令线速度同步更简单
5、多种PID投入方式

楼主:
看来要建议老板以后该用正旋EM329的张力控制

网友G:
更正一下:是正弦的EM329A

网友H(2011-09-20):
我也用过正弦的EM303A变频器,在0.5Hz时,输出力矩也很大;我用一台变频器2.2KW的,驱动2台0.8KW的减速电机,频率调整到1.5Hz时,也足以驱动旋转负荷。

而就在本月,调试两台丹弗斯变频器(一台5.5KW,一台7.5KW),输出频率均要调至12.8Hz时,才能稳定地驱动负载。

可见,在低频时能否输出足够的力矩,这一指标,最能说明问题。

只是个人觉得,正弦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有待更精致一些!

网友I(2011-12-26):
正弦的EM300A  EM303A  跟汇川的MD320  MD300还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对手,从低速扭矩,开环力矩控制精度,闭环力矩控制精度,稳态精度和最重要的可靠性等方面来说,几乎没有一项能望汇川的项背。

蓝海华腾不错,性能不逊于汇川,特别是动态响应方面个人感觉好过汇川,产品品质方面也不错,单从产品来说,华腾与汇川应该是同一级别的对手。

英威腾不太了解。

网友J:
正弦就别谈技术了,在通用市场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技术就别比了

网友K:
嘿嘿 正弦的操作面板  电位器容易坏 其他的都还不错 售后服务好

网友L(2012-05-24):
正弦比汇川的 感觉用起来更好  汇川的 搞什么还必须要安厂家的什么要求 设置  !没正弦好

网友M(2013-05-20):
两种相差不大,汇川贵一点而已,软件相差不大

网友N:
汇川和正弦都是很不错的变频器企业,有很好的产品。

不过,很多公司喜欢和国内的公司比,和汇川比,而汇川和国际最好的公司比。

网友N:
个人认为,只有世界最好的公司才有和世界最好的公司相比的信心和实力。

网友O(2014-06-27):
正弦用心在做企业!其他的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