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6-18):
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变频器与电机间距离350米,变频器品牌不限,电机功率2.2KW,想请教大家这种情况下电机能否正常运行,若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O(∩_∩)O谢谢,急

网友A:
不能,最大200米,距离太远,集肤效应产生的对地电容放电, 变频器会报警,建议增加中间电抗器。

网友B:
加输出电抗器,电机也只能在100多米左右,一般变频器手册上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