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的区别

楼主(2011-06-18):
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从电机外部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可以把电机看成一个黑盒子,外面看就是三根进线,通以互差120度的电流。

要说到电机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的区别,只是在电机本体设计的时候会关注,我们知道,教科书上写星形连接的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三角形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在电机设计阶段,都会折算成等效三个等效单相,因为三相电机的等效电路是等效成单相的。对于一个输入线电压为380V的电机而言,如果设计成星形,那么就按220V计算单相电路,如果设计成角形,那么就按380V计算单相电路,但相电流减小。这个时候体现在电机上就是三角形的线用得长些细些,星形的线短些粗些,但理论上用的材料是一样多。一旦电机做好后,从外部看,理论上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是没区别的,你也没有办法单纯从外部三根线去区分二者的区别。

变频器对电机的参数辨识,都是将其等效成星形单相电路对应的参数来实现的。

这里可能有同学想问,为什么电机要分成三角形和星形连接这么麻烦。原则上讲,星形电机内部不会产生环流,理论上比三角形好,因为实际上三相绕组不可能绝对平衡,三相电压总有微小差异,这样在三角形内部会形成环流造成发热和效率降低(当然这个影响实际上很小)。做成三角形连接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就是没有变频器的时候,电机启动时可以利用接触开关改变连接,将其接成星形,这样每个绕组的电压由380将为220,大大减小了启动冲击电流,待启动后切换成三角形。这就是所谓的星-三角启动。星-三角启动可以成比例降低启动电流,但是会成平方降低启动转矩,所以只能用在轻载或空载启动。大家看到的风机水泵用星-三角启动没问题,但是起重机上肯定没有用星-三角启动的,起重机都是用绕线转子串电阻启动,为什么搞这么麻烦,都是有原因的。

现在有了变频器,可以降频降压启动而且不损失转矩,启动电流也不大,就不存在启动问题了。这个时候专门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没有必要做成三角形了,但是很多工厂没有设计能力,还是沿用原来Y系列电机的方案,也有做成三角形连接的变频电机,只能说没有深入理解其中的本质。我设计了很多永磁同步电机,还有几台空调变频异步电机,无一例外,全部采用星形。实践也证明,大概效率能提高0.2~0.5个百分点,对节能意义不大,不过有利于温升。

网友A:
“变频器对电机的参数辨识,都是将其等效成星形单相电路对应的参数来实现的。”

1、变频器对电机的参数辨识,只需要知道输出电机的线电压、线电流;

2、变频器无法感觉到电机的什么接法,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接法,更不需要“将其等效成星形单相电路”!

网友A:
3、电路分析时,可以进行Y-△等效变换,以便简化电路,化复杂电路为简单电路;

4、不要把电路分析的“Y-△等效变换”与电机三相负载的Y-△接法混为一谈!

网友A:
       “对于一个输入线电压为380V的电机而言,如果设计成星形,那么就按220V计算单相电路,如果设计成角形,那么就按380V计算单相电路,但相电流减小。这个时候体现在电机上就是三角形的线用得长些细些,星形的线短些粗些,但理论上用的材料是一样多。一旦电机做好后,从外部看,理论上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是没区别的,你也没有办法单纯从外部三根线去区分二者的区别。”

        搂主的上述表述是非常正确的!在变频控制时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频率是30HZ时,电压的相位应该是多少?搂主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2)当负载不变时,负载等效电阻不变,电机负载特性不变,功率因数角不变,你矢量控制什么?

3)当负载变化时,负载等效电阻变化,电机负载特性变化,功率因数角变化,你矢量控制什么?

--------------------------------------------------------------------------------

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压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

至于30Hz相位是多少,就请不要钻牛角尖了,这是由电机转子位置实时确定的,这个相位也根据转子位置在不停的变化,只能说稳态时相对转子位置不变,这个相位和电机电阻电感参数还有负载都有关系,你说这个相位是多少,还不是要根据书上那一堆公式去计算?

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不单是跟负载有关,还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负载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并不是说你能把有功电流、无功电流控制到任意值,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对异步电机而言,无功电流永远是感性,这是原理决定的,你不可能把它控制成容性无功,而且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组合产生的转矩必须和负载平衡,这个是约束条件。矢量控制的目标,实际上是“通过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实现优化组合”,达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

网友B:
从三相输入上看, 的确是无法区分Y-△, 问题是对于△连接的电机, 其相电阻、相漏感、互感跟Y连接一样吗?

如何将这些参数等效到Y连接的电机参数?

纯粹的电路分析的“Y-△等效变换”应该在电机的变换中是不行的, 例如电机互感,在Y-△下, 绕组都是空间相差120度的, 这个值会随着 Y-△等效变换“变化吗?转子等效电阻和等效漏感会变化吗?

从变频控制上说, 如果不管电机参数是否变化或者采用不准确的参数, 将电机采用从输入端看是Y连接的矢量控制方式, 只能保证磁通恒定, 无法保证磁场定向, 这只能是VF控制, 不是矢量控制。

一句话:转起来很容易, 不需要考虑Y-△连接的问题!

但是对于△连接的电机, 如何等效为Y连接?或者采用怎样的控制才是最好的?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从电机设计的磁场有限元分析或者相关方面来分析一下,Y-△连接时, 电机参数如何等效变换?

网友C:
遇到了刘老师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从电机设计的磁场有限元分析或者相关方面来分析一下,Y-△连接时, 电机参数如何等效变换?

从变频控制看,是不需要关注电机是三角形还是星形连接的,矢量控制也不需要,本来三相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图就是根据Y连接的一相为基础得到的,里面的电阻、电感都是一相等效值,我们在做参数测量时也是从外部通电,做短路实验、空载实验来确定参数,这个参数是从外部看的等效值。△连接的参数测量方法是一样的,参数辨识测出来的值是等效Y连接的一相值。这样控制时按照Y连接方式就可以了。如果不考虑△连接时不平衡的环流,Y、△接法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二者完全等效。

网友B:
MM440 的P0360参数:

"这一等值电路的数据是针对星形等值电路的。如果要用三角形等值电路的数据,那么在输入变频器之前必须将它们转
换为星形等值电路的数据"

以上怎么理解?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明,已知U线电压、I线电流如何计算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P(功率因数设为1)?

1)第一种方法:P=3×I相×U相,计算时与电机的接法有关系;

2)第二种方法:P=√3×I线×U线,计算时与电机的接法无关系;

网友A:
3)第一种算法,是根据相电压、相电流计算功率的,但是已知的是线电流、线电压,计算时首先要根据线电流、线电压计算出相电压、相电流,所以得知道电机是什么接法;

网友A:
4)第二种算法,是根据线电压、线电流计算功率的,已知的是线电流、线电压,直接用公式计算就是了,不需要知道电机的接法;

网友A:
5)“这一等值电路的数据是针对星形等值电路的。如果要用三角形等值电路的数据,那么在输入变频器之前必须将它们转
换为星形等值电路的数据”这句话中,“这一等值电路的数据”是电机星形接法时的一相的相参数;

6)如果已知电机是三角接法时的相参数,你还要用“这一等值电路的数据”进行计算或控制,那肯定是错的;

7)如果已知电机是三角接法时的相参数,你还要用“这一等值电路的数据”进行计算或控制,那必须换算成星接时的相参数;

网友A:
8)这个正好说明,线电压、线电流不变时,电机可以是星接的,也可以三角接的,完全等效,对外没有区别!

网友A:
9)“从变频控制上说, 如果不管电机参数是否变化或者采用不准确的参数, 将电机采用从输入端看是Y连接的矢量控制方式, 只能保证磁通恒定, 无法保证磁场定向, 这只能是VF控制, 不是矢量控制。”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不明白变频器的计算和控制参数用的是星接相参数,所以与接法有关;

网友A:
10)“从变频控制上说, 如果不管电机参数是否变化或者采用不准确的参数, 将电机采用从输入端看是Y连接的矢量控制方式, 只能保证磁通恒定, 无法保证磁场定向, 这只能是VF控制, 不是矢量控制。”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不明白变频器的计算和控制参数如果用的是线参数,就与接法无关;

网友B:
如果给你三角形连结的电机的绕组参数,例如绕组的相电阻15欧,相漏感20mH,互感180mH,转子电阻6欧,转子漏感12mH,请问怎么样等效到星型联结的参数?

网友B:
刘老师,拜托能不能不刷帖!

网友B:
好像刘老师说矢量控制是个谎言吧? 证明出来了吗?

网友B:
说一堆费话没用,关键是17楼的等效怎样做才没有问题?能用电工学里的星三角等效公式吗? 即便能也要公式证明等效后,电机的磁通等量一致!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B:
我是对这种电工学的星三角等效拿不准,不敢确定这样对电机参数等效有没有问题才跟楼主请教的!不是刷屏蹭积分的!拜托自觉点!乱刷一气,根本就不在讨论的问题上,有成就感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一堆费话没用,……

知道你德性太差,还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错!

网友B:
刘老师,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就别瞎凑合了!没人要你教,OK?

网友B:
是不是语气强硬了点? 不是对刘老师有意见,而是刘老师发言的方式让人很不爽!搞得自己什么都懂、跟权威专家似的,指手画脚!真正的高人,象楼主这样的,博士毕业,也没象刘老师这样牛X!说句不好听的,楼主看得论文及学术期刊,堆起来可以把刘老师给埋了!

网友B:
刘老师别介意!我虽然没有楼主那么高的学历,但也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多少也算读过点书。刘老师根本就没看明白我的问题是什么,希望刘老师能高瞻远瞩的对我的问题指正批评,提点有建设性的建议,不要纯粹为了发帖而发帖!谢谢!

网友B:
我关心这个参数的等效是因为这些参数就是控制对象的参数,如果参数有问题,矢量控制做不好!举个例子:如果等效后的电感或电阻误差超过应该的实际值的10%,那么变频器里面的电阻自适应观测等基本上就算白做了,参考模型都不准确还观测什么? 欢迎楼主分享经验并指正!

网友D:
可否这样认为:在三相绕组,磁路等绝对对称的情况下可把Y和三角接法完全等效下来呢?当然实际做不到,在三角接法产生环流的时候下面的等效公式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A:
可以用Y-△变换公式!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带的异步电机的线电压、线电流一样,只是接法不一样,变频器完全可以按照原来的参数运行,不用理采电机是什么接法!也不用等效变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否这样认为:在三相绕组,磁路等绝对对称的情况下可把Y和三角接法完全等效下来呢?当然实际做不到,在三角接法产生环流的时候下面的等效公式可能会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上面的这个转换在电机参数等效里有没有问题?

等效后是否电机的互感等参数都变为原来的1/3?     祥见17楼的例子!

就像clark坐标变换, 在磁通等效方面要有数学推导过程, 不是简单的说没有问题就行了。

或许这个等效没有问题, 但是要从数学上来证明等效前后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给你三角形连结的电机的绕组参数,例如绕组的相电阻15欧,相漏感20mH,互感180  mH,转子电阻6欧,转子漏感12mH,请问怎么样等效到星型联结的参数?

你好,正常情况下,如果利用变频器自动参数检测功能,由于电机只有三根线引出,变频器不能区分星、三角连接,只能按照等效的星形电路来确定等效的参数。

具体到17楼的上述问题,   正常情况下,我们如果不把电机拆开,是无法得到三角形连接的相电阻、相电感等相值的,参考27楼的图,三角形连接是首尾相连的,无法独立测出一相的值。当然如果把电机绕组拆了单独拆开量出了单相的值,然后再接成三角形,那么折算成星形的等效参数就应该按27楼图片上的方法计算。

不过按照我的理解,17楼所述的“绕组的相电阻15欧,相漏感20mH,互感180 mH,转子电阻6欧,转子漏感12mH,”这组参数是应该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不应该是拆开电机单独测量一相得到的,所以这组参数应该就是电机等效星形连接的参数。

网友A:
真是是一对木头!

网友B:
刘老师,你不懂就不要来凑热闹,OK?

网友B:
我用的是别人设计好的电机,给的参数是等效后的,弱磁三倍以上(最高6倍)控制时电流闭环的电流跟踪不好,总感觉差个相位似的。所以我怀疑参数不对,电机是低成本的电机,很搓的那种! 是不是弱磁后,互感等都不一样了? 6倍弱磁能达到并运行,但是电流跟踪很差,怕不稳定或者到临界值了! 楼主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别人设计好的电机,给的参数是等效后的,弱磁三倍以上(最高6倍)控制时电流闭环的电流跟踪不好,总感觉差个相位似的。所以我怀疑参数不对,电机是低成本的电机,很搓的那种!是不是弱磁后,互感等都不一样了? 6倍弱磁能达到并运行,但是电流跟踪很差,怕不稳定或者到临界值了! 楼主给点建议!

你好,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的高速弱磁本来就是比较难做,我原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50Hz额定频率的电机,想弱磁到4倍,即200Hz,用VF是可以的,但是矢量控制到了140Hz左右电流波形就变差系统有点不稳了。分析原因,我想应该是电感饱和引起的,普通电机的磁路是按50hz计算的,高频时磁路饱和导致电感变小,电流波形畸变,会影响矢量控制的稳定性。经过调试,我的解决方法是在高频时减小电流环PI调节器参数,让系统响应变慢,同时在磁链观测的滤波环节减小滤波时间减小相移,最后针对特定的电机,总算把速度搞到了200Hz。希望上述经验对你有用。

一般而言,电机参数都是比较难以准确测量的,国内这一块还做得不是很好。我这边有个小组正在做这方面的研发,希望能在参数辨识和PI调节器参数的设计方面获得更为简便的方法和更稳定的结果。

本公司的产品,无速度传感矢量控制最多到200Hz,普通VF可到600Hz。

网友B:
学习了,的确如此!我的只做到了5倍,即电流250Hz,此时电流跟踪已经很差了。用VF做到6倍(300Hz)完全没有问题。还是技术没做好,西门子的估计达到10倍没有问题,它的速度设定可以达到650Hz!这就是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的确如此!我的只做到了5倍,即电流250Hz,此时电流跟踪已经很差了。用VF做到6倍(300Hz)完全没有问题。还是技术没做好,西门子的估计达到10倍没有问题,它的速度设定可以达到650Hz!这就是差距啊!

我查过西门子6se70的手册和开发资料,他们对于高速处理是带了电感磁饱和校正的,本来我原来也想把这些方法做进去,限于国内的开发环境,公司里并没有太多资源支持你做这些琐碎的细节工作,工作缺乏延续性,都忙着怎么快点出东西好拉出去卖,结果很多细节地方都似是而非,多是低水平重复。

现在为了讨生活,很多地方更是心有余力不足,加之国内真正做基础科研的不受重视,大家都忽悠,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做纯科研了。

网友B:
获益匪浅!国内环境就这样,做技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生活安逸了才有心思做好!从技术上看,国内想达到西门子的水平,基本不可能!顺便跟楼主交流一下永磁同步电机无速度传感的问题,用MRAS做出来,低速带负载能力不太好(负载变化很大),我觉得是MRAS算法的问题,也有可能算法没做好。用卡尔曼滤波是不是会好点?S120似乎是MRAS做的!

网友A:
1、变频调速变频器需要知道的电机参数,最基本的用于计算的就是额定转差、空载电流、额定电流,压根就不需要知道什么相阻抗及其接线方式;

2、变频调速与电机接线方式无关,这是基本知识,不容辩论,变频说明书中要求的电机相参数是无知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益匪浅!国内环境就这样,做技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生活安逸了才有心思做好!从技术上看,国内想达到西门子的水平,基本不可能!顺便跟楼主交流一下永磁同步电机无速度传感的问题,用MRAS做出来,低速带负载能力不太好(负载变化很大),我觉得是MRAS算法的问题,也有可能算法没做好。用卡尔曼滤波是不是会好点?S120似乎是MRAS做的!

很高兴能和同行交流这些问题。我也做了个永磁的无速度传感控制,用在了空调压缩机上,这个应用没有低速要求(最低30Hz,最高200Hz,额定120hz),而且加速很慢,基本上是2Hz/s,所以马马虎虎用上了还可以,跑了大半年没出什么问题,就交差了。我是用滑模观测器搞的,属于基本能用。我这边实验条件还是不错,全套加载设备测试设备齐全,后面测试了下,20Hz能到满转矩,低于20hz出力就不行了,5Hz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出50%的转矩,120Hz能出200%的转矩,弱磁到200Hz能出满转矩。从零速到200Hz启动时间要6s,短了就过流。而且抗扰动不行,100%突加转矩速度波动到了1000多转。确实做的还不好,希望有机会多交流。这个东西跟学历无关,全靠硬功夫。可能我去骗国家钱的时候会吹牛,和同行交流就要实事求是,承认差距。

总体来说,还是性能不理想。后面有个特种应用,要求1s钟到200Hz(6000rmp),我自己搞那个就搞不定了,买了个德国的邦飞利变频器,无速度传感,1s钟轻松6000转,非常强悍。

后面我想对这些控制进行改进,正准备组织几个小组针对这些细节进行一些深入实验,做些对比,看看哪种无速度传感控制方式更合适。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方法,而是各种文献上方法太多,不知道哪种好,真是个悲剧,需要花很多功夫去甄别。

凭个人直观和发表的文献看,我觉得mras和滑模观测可能比较好,扩展卡尔曼不一定合适,太过依赖经验参数。mras和滑模观测改进的方法应该是如何滤波和如何进行补偿。

网友A:
3、电机的接法、阻抗的大小,就反映在电机电流中,而以电流为根据,变频器的控制才可能是准确的;

4、如果根据接法、阻抗的大小作为依据,你计算出来的电流就和实际电流差一大节,做出来的控制就更差,只有无知者才认为“用接法、阻抗的大小作为依据的算法、控制准确”;

网友B:
我做的需要的最低运行速度大概在5HZ,负载大于额定负载,并且负载变化很大。测试结果很悲剧,堵死了不转,而此时MRAS测不出已经堵转了。到10HZ以上,负载变化不大了,运行一切正常! 我感觉我的MRAS没做好,本身的参考模型就是建在解耦的DQ轴上,模型选的有问题,应该用静止两相坐标轴的模型,这样可能会好点! 等有时间再做做!

网友:
此帖不错!

涉及的内容, 估计工控论坛能够看懂的人不多。

内行人交流, 点到为止, 因为大家都懂在说什么东西!

网友:
无速度传感的确不是很好做, 国内的文献很多, 但是要去甄别那些可用、那些不可用, 这的确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感觉最简单直接的往往是最好的, 卡尔曼滤波可能不太实用, 算法复杂。参数也不是很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速度传感的确不是很好做, 国内的文献很多, 但是要去甄别那些可用、那些不可用, 这的确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感觉最简单直接的往往是最好的, 卡尔曼滤波可能不太实用, 算法复杂。参数也不是很好选。

兄弟我目前在同时国内企业界和学术界混,知道学术圈子乱像横生,那些杂志的文章绝大部分是乱来,而真正企业界里做实事的人又不愿意写文章。大部分杂志文章的审稿人都没什么实际经验,只知道搞那些云里雾里玄之又玄的高级控制,又是神经又是智能,其实真正用的都是pi,难点在于PI应该随情况变化,还有一些合理的补偿,这个靠积累,不是靠文章吹。

无速度传感这块德国做得最好,日本的不错,国内刚入门。“最简单直接的往往是最好的”可能用在这里不是很适合,我测试过,纯粹的开环速度观测,如利用纯电压模型或电流模型,结果非常不稳定。

本版刘老师的发言有点偏离教科书和主流的观点,大家彼此缺乏共同交流的基础,就不敢回应了。希望能和同行交流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速度传感的确不是很好做,……我个人感觉最简单直接的往往是最好的, ……

1、“最简单直接的往往是最好的”,这句话说得不错;

2、“无速度传感”的本质是把电机的工作电流作为速度传感器;

网友A:
3、“电机的工作电流”作为速度传感器的条件是电机磁场保持工频运行时的大小不变;

4、这样根据电机工频运行的额定电流、额定转差、空载电流等参数对“电机的工作电流”进行计算,得出电机适时转速的信息;

网友A:
5、把电机分成Y接、△接,从相阻抗出发,不仅是把问题复杂化,而且是根本不理解“无速度传感”的本质和算法!

网友A:
6、为了电机磁场保持工频运行时的大小不变,就是变频变压时,电压的大小要合适,调节电压大小即可;

7、很多人相信那个“磁场定向”是一个角度,为此苦心拔力,费尽心机,到头来一事无成,还自称自己是内行、主流、是教科书!

网友B:
刘老师,冒昧问一句:你实际设计过变频器吗?你用过变频器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到底了解多少?你能不能用你的理解设计一款变频器给我们看看?

网友A:
8、“磁场定向”是翻译的问题,其本质简单说就是个旋转磁场的问题;

9、旋转磁场的转向和速度由频率决定,旋转磁场的大小由电压决定,这就是改变频率、改变电压的磁场定向的完美解释,也是变频器的完美解释;

网友A:
10、作为最简单的异步电机理论,在变频调速问题上,像巫婆理论一样被捣腾出多少无知的笑话!

网友A:
11、异步电机理论就是个转差的问题,要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

12、可就是这些巫婆理论,恰恰就是要否定转差控制理论,提出一套谁也不知道的矢量控制理论,在这个无知的国度里被当作高深理论在传播,在骗人在骗自己;

网友A:
13、不乏有些人,本不是辩论来的,而是在这里为西门子做托儿,做广告,故意搅和的!

网友F:
我不跟你们讨论了,我做工程的,这些理论没精力搞和太深

网友G:
看贴不回贴是不行的!观望中

网友H(2011-07-27):
请问楼主及各位高人,研究过西门子MM440的速度观测吗?我学艺不精,没看出它用的到底是什么方法,好像不是MRAS,有点像卡尔曼滤波或者龙伯格观测器,不知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I:
您好!久仰你大名,前来请教。
近来在做变频器,但我的电机定子接法是三角形接法的,在网上看的论文关于矢量控制SVPWM调制算法,所用的电机都是星形接法的。
由于SVPWM调整参考论文用的是相电压相电流,那么用于我三角形接法的电机,需要把检测到的线电流等效成星形接法的相电流相电压来完成矢量控制SVPWM算法吗?
另外呢,用于星形接法的电机矢量控制程序能不能一字不改直接用于三角形接法的电机上?
谢谢解答!

网友J(2012-01-06):
虚心求教啊,最近也碰到了这个烦人的问题。楼主说的对,其实要电机转起来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什么意义。随便设几个参数就能让它转,也没有必要什么矢量控制了。但是要让它转的有意义才行啊。

现在4千瓦以下的大都是星形接法的,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4千瓦以上的,都是三角形接法。

本人有一电机,六级电机,380V,9.8A,效率82%,功率因素0.76,4千瓦,转速960,三角形连接。星形连接参数没有标示。变频器选择西门子MM440,怎么矢量控制?

网友K:
跟老师们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J:
假设变频器某一频率输出是25赫兹,190V。三角形和星形连接的情况下,每个绕组的压频比是不一样的啊,也就磁通饱和度弄不好就不足,实际的表现就是转矩下降三倍,或者磁路严重饱和导致励磁电流过大发烫。三角形是190除以25,星形是为190除以根号3,再除以25。真诚求解

网友L:
只使用不甚了解的人 听起来电机是蛮多花头的 难怪交直流拖动没强悍的国产品牌。

网友M(2012-06-25):
在矢量控制的基础上探讨两个话题:

(1)三角形和星形连接的问题

若不采用电机铭牌参数,将电机做为黑匣子,通过测试获知参数的情况下,个人觉得可以无视电机连接方式,就算是三角形连接,也可以当成星形连接来控。

若使用铭牌参数进行矢量控制,则需要进行变换。

(2)弱磁控制问题

高速弱磁区电流跟踪性能差有多方面原因,个人归纳为两方面因素:磁场定向不准和电流调节性能下降。

磁场定向不准包括以下原因:

磁滞导致的电感变化;温度导致的电阻变化;铁耗导致的磁场电流变化;个人觉得在6倍弱磁以下温度变化导致的电阻变化影响最大,但随着弱磁频率的进一步提升,其它因素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

电流调节性能下降:

电流自身耦合因素的影响(同步PI调节器的情况);电压限制而导致的调节器非线性;PWM策略;而这三者对电流调节的影响至关重要。

=======================================================================

其它涉及问题的一些看法:

(1)在参数不准确的情况下,稳态时可以保持磁场的恒定,但与设定值会有差异,影响转矩输出能力,这是由于磁场定向不准确导致的,在动态过程中会导致不稳定。

(2)矢量控制,尤其是间接转子磁场定向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也是得到验证的方案!它的核心是坐标变换,但其改变的仍然是转差。通过间接转子磁场定向控制,可以控制转子磁场的大小,但不可以认为其大小与电压等同!在间接转子磁场定向控制中,电压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为用以维持旋转磁场,一部分用以产生转矩,当然从物理意义上讲,电机的特性可以完全归结于旋转磁场和频率,但是物理意义上的说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矢量控制的提出为交流电机的高性能控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