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1-06-18):
问题一:在基本参数设置里面,中间频率设定和中间电压设定指什么?

01-03     中间频率设定         0.10---400.00HZ            出厂值:0.50

01-04     中间电压设定         230V机种:  0.1V--255V     出厂值:1.7

                                                 460V机种:  0.1V--510V    出厂值3.4

                                                 575V机种:  0.1V--637V    出厂值4.8

问题二:我用一台3.7KW的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做实验)空载,但是运行不长的一段时间后,电机发热,其间各种频率下运行都有,有些弄不明白,为什么电机会发热呢?用钳形表卡了一下电流,有7A多,我知道因为谐波,卡表的数据不能做为真实数据,那么为什么电机会发热呢?我调了载波频率,电流降了一些,但是还是远远超额,请教各位师付.这是什么原因,是哪里设置不正确吗?

网友A:
电机在低速时电流比额定电流大,电机的热量靠风扇吹走,转速低热量吹不走,电机会发热。

网友B:
电机发热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楼上所说,而且电机有电流流过就会有热量产生的。这个中间电压是指负载比较重用来增加启动转矩的启动方式为V-F启动,,通常有三点组成,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C:
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最低频率和最低电压;最大电压频率和最大电压;三点由两条直线构成的一条压频比V/F曲线。可以根据负载的情况和现场调试情况来改变整个V/F曲线或改变部分局部速度段间的V/F特性。而根据V/F曲线特性,可以决定其转矩特性。

网友D:
具体运行时的频率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