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运行的?

楼主(2011-06-18):
以前做过,但没有成功,只能0.5HZ满载运行 而且转速降落很大

有哪位做够0—0.5HZ满载运行的?

身边的人做的无速度VC控制  0.05HZ 额定转矩启动和稳定运行 0.1 和0.5HZ 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的波形 在个人博客的相册里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A:
这个要求高呀!

网友B:
“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运行的? ”

1、你的调速概念有问题;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速;

3、但是频率绝不能是零HZ!

网友B:
4、如果转速是零,电磁转矩要达到额定转矩,频率至少要达到额定转差频率,即转差为额定转差;

网友B:
5、如果零频,没有转差,转子就没有感应电流,就没有转矩!

网友B:
"如果转速是零,电磁转矩要达到额定转矩,频率至少要达到额定转差频率,即转差为额定转差; "

就是转子速度为0  定子电流频率为额定转差吧

楼主:
刚看着这个贴,解释的很到位,很有帮助 谢谢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比如电机运行在0.5Hz时,转速下降到5、6转,请问怎么把转速提升啊??

还有个问题,比如运行在0.3HZ时,达不到额定转矩,应当怎么提升转矩呢?

控制方法均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引用 网友B:
关于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6/2011061414430200001-1.shtml

网友C:
1、你的调速概念有问题;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速;

3、但是频率绝不能是零HZ!

老刘:频率不为零,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能解释是啥意思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转子机械速度为零,也就是0HZ运行,定子电流频率不为0

你可以再看一下我上面说的,可能是我的表达有问题

对:newchp 关于1、你的调速概念有问题;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速;

3、但是频率绝不能是零HZ!

老刘:频率不为零,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能解释是啥意思吗?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就是转子速度为0 定子电流频率为额定转差吧  这是我说的原话 我感觉没有问题啊

对:newchp 关于1、你的调速概念有问题;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速;

3、但是频率绝不能是零HZ!

老刘:频率不为零,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能解释是啥意思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1、简单说,转子转速是零,同步转速不是零,转子的负载阻力矩和电磁动力矩转矩平衡;

2、例如吊重在空中悬停时的状况。

网友B:
3、如果同步转速也是零,转差是零,转子没有感应电流,没有转矩,重物不就掉下来了吗?

楼主:
 同步转速=定子磁场旋转速度 对应于定子电流频率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NEWCHP那位仁兄误解我的意思了

引用 网友B:
关于

1、简单说,转子转速是零,同步转速不是零,转子的负载阻力矩和电磁动力矩转矩平衡;

2、例如吊重在空中悬停时的状况。

网友D:
0—0.5HZ满载运行/..???

能用一般的异步电机吗??异步电机不在工频工作时转矩能大吗??

用伺服电机倒是有个可能

网友E:
我们这变频器的最低转速都在零点五HZ左右

楼主:
能的,一般的异步电机就可以回复内容:
对:阿水 关于

0—0.5HZ满载运行/..???

能用一般的异步电机吗??异步电机不在工频工作时转矩能大吗??

用伺服电机倒是有个可能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电机调速调的是运行频率,这个频率是转子速度转化而来的,并不是电子的定子电流频率或转子电流频率,转子速度为0时不就是运行在0频率时吗?(当然定子的电流频率不为0只要电机处于运行状态即使在转子速度为0时)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

“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运行的? ”

1、你的调速概念有问题;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转子速度可以达到零速;

3、但是频率绝不能是零HZ!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vf控制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比较难达到,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电机调速调的是运行频率,这个频率是转子速度转化而来的,并不是电子的定子电流频率或转子电流频率,转子速度为0时不就是运行在0频率时吗?(当然定子的电流频率不为0只要电机处于运行状态即使在转子速度为0时)回复内容:……

1、变频器改变的是电源交流电的频率;

2、电机的旋转磁场与频率有关,所以变频器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改变的是电机旋转磁场的转速;

3、转子的转速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有个转差,转差大时电流大,电机转矩大;

网友B:
4、如果转子零速静止不动,旋转磁场还在旋转,转差是额定转差时,电机的转矩可以是额定转矩;

5、如果转子零速静止不动,旋转磁场还在旋转,说明电源的频率不是零;

6、频率是零,旋转磁场转速也是零,转差为零,转子没有感应电流,电机转矩是零;

网友B:
7、“转子速度为0时不就是运行在0频率时吗?”,说明你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额 前面说了 频率为0是由转子的机械速度转化而来的 不是定子或转子的电流频率(既磁场旋转频率)

你说的4 5 6我理解你说的 你说的你可能还没有理解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

7、“转子速度为0时不就是运行在0频率时吗?”,说明你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实际产品键盘输入的运行频率是什么频率??

我在实验室做的实验输入的运行频率是转子机械速度对应的频率(如1200转对应40HZ),不是定子电流频率(磁场旋转频率),更不是转子电流频率 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

4、如果转子零速静止不动,旋转磁场还在旋转,转差是额定转差时,电机的转矩可以是额定转矩;

5、如果转子零速静止不动,旋转磁场还在旋转,说明电源的频率不是零;

6、频率是零,旋转磁场转速也是零,转差为零,转子没有感应电流,电机转矩是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实际产品键盘输入的运行频率是什么频率??

我在实验室做的实验输入的运行频率是转子机械速度对应的频率(如1200转对应40HZ),不是定子电流频率(磁场旋转频率),更不是转子电流频率 ……

1、中国出了你这个“变频器专家”,真叫人觉得可笑!

2、异步电机的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的转差是大小变化的,不是固定的不变的;

3、如1200转对应40HZ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B:
4、如果你的变频器的输入频率是40HZ,转子没动,你怎么解释?

网友B:
5、你只能决定电源的交流电的频率,你不可能决定转子的转速,转子的转速是多大由负载大小决定,不是你想要多大就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实际产品键盘输入的运行频率是什么频率??……

1、你的变频器输入40HZ,转子就是1200转???

2、你的变频器输入40HZ,变频器没接电机怎么办?变频器输出端的频率是什么?

网友G:
我也觉得SKY的概念有问题。变频器面板设定的频率,虽很难说明他就是定子频率。但是有相当很大一部分“是”定子的电流频率。

就像设定10赫兹。那么电机就转起来了。这个时候用抱闸抱死电机。那么这个时候变频器显示什么?不要说OL啊。OL之前呢?是不是也是显示10.00?还是0.00?

网友B:
3、你把转子转速的频率关系式写出来?你只要能写出来,说明你设定的是转子转速频率。

楼主:
OK 以VC转子磁场定向无传感器为例

我告诉你转子机械速度和频率的对应关系:

以静止的定子做参考 定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 单位为弧度  (转子机械频率即每秒转的圈数)=(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差交频率)/6.2831852   转子机械速度=转子机械频率*60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3、你把转子转速的频率关系式写出来?你只要能写出来,说明你设定的是转子转速频率。

楼主:
2、你的变频器输入40HZ,变频器没接电机怎么办?变频器输出端的频率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错  不接电机 输出端视脉冲电压,假如是2电平单极性调制,VF开环控制 脉冲电压正负交换的频率就是输入频率

闭环的话不接电机变频器也许无法运行也许工作在一个特定的状态 真的不知道

楼主:
你只是讽刺了我一番,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饿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skylwp 的回复内容: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实际产品键盘输入的运行频率是什么频率??

我在实验室做的实验输入的运行频率是转子机械速度对应的频率(如1200转对应40HZ),不是定子电流频率(磁场旋转频率),更不是转子电流频率 ……

1、中国出了你这个“变频器专家”,真叫人觉得可笑!

2、异步电机的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的转差是大小变化的,不是固定的不变的;

3、如1200转对应40HZ的依据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转子机械速度和频率的对应关系:

以静止的定子做参考 定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 单位为弧度  (转子机械频率即每秒转的圈数)=(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差交频率)/6.2831852   转子机械速度=转子机械频率*60

 ……

1、定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差交频率)/6.2831852 转子机械速度=转子机械频率*60;

2、你觉得你的等号两边相等吗?我给你改动一下:

1)定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

2)“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差角频率”/2π=转子机械转速频率;

3)转子机械转速频率×60=转子机械转速;

网友B:
3、请问你在设定面板频率时,“转差角频率”是多少?

网友B:
4、没有看见,还是傻眼了?

5、这叫欲盖弥彰,掩盖了一个小错误,却犯了一个无知的大错误!

6、还有一个错误,等你缓过神来在讲给你听!

楼主:
2)和3)说的太片面了,很极端 只有在极对数为1时才成立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skylwp 的回复内容:

1、定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差交频率)/6.2831852 转子机械速度=转子机械频率*60;

2、你觉得你的等号两边相等吗?我给你改动一下:

1)定子磁场角速度=转子磁场角速度;

2)“转子磁场角速度—转差角频率”/2π=转子机械转速频率;

3)转子机械转速频率×60=转子机械转速;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很无语你这样说,我每天只能发几个帖子 然后就不能回复了,你看你的私信我发给你的

到底变频器输入频率是什么频率,和控制方式有关系

1 VF控制时,键盘的输入频率就是定子电流的频率

2 VF控制带转差补偿时,键盘的输入频率为转子角频率(和机械频率对应一个极对数关系)

3 速度闭环VC控制时,键盘输入频率就为转子角频率(和机械频率对应一个极对数关系) ,在特殊情况下位转子机械频率(极对数为1时)

4 其他的控制方式一般也都为转子角频率 要看写代码的人怎么控制了

所以 之前我说的很片面只是上述情况之一。

总之变频器的输入频率为什么频率,要看控制方式

但无论什么控制方式 在稳态时  定子磁场旋转角速度=转子磁场旋转角速度都成立

引用 网友B:
关于

4、没有看见,还是傻眼了?

5、这叫欲盖弥彰,掩盖了一个小错误,却犯了一个无知的大错误!

6、还有一个错误,等你缓过神来在讲给你听!

楼主:
转差频率都是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关于3、请问你在设定面板频率时,“转差角频率”是多少?

楼主:
参考38楼的回复

引用 网友G:
关于

我也觉得SKY的概念有问题。变频器面板设定的频率,虽很难说明他就是定子频率。但是有相当很大一部分“是”定子的电流频率。

就像设定10赫兹。那么电机就转起来了。这个时候用抱闸抱死电机。那么这个时候变频器显示什么?不要说OL啊。OL之前呢?是不是也是显示10.00?还是0.00?

楼主:
请写过代码的大神 评价一下38楼1234是否正确

由于每天只能回复有限个帖子,许这是最后一个今天的回复

但明天可以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差频率都是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

1、变频器速度闭环控制时,我们设置给定的是转子速度,转差频率是程序实时检测和计算出来的;

2、如果变频器的面板频率设定也是转子速度,就是瞎说!

网友B:
3、如果楼主帖中“超低速运行(0-0.5HZ)”是转子转速,你的问题就是个无知的笑话!

4、变频调速的速度范围是0~同步转速,说明书中已经说明了此指标,你提这样的问题不觉得自己忘乎所以!?

5、欲盖弥彰,无法自圆其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38楼的回复

对:芳季 的回复:

1、你的1、2、3、4是速度闭环控制时,设置给定转子速度的计算;

2、速度闭环的速度传感器检测反馈转子转速,与给定的转子转速比较放大,到频率调解器的输入端;

3、频率调节器调解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主动调解转差,主动调解转矩与负载平衡;

楼主:
 真的对你很无语

0-0.5Hz 是转子角频率 和转子机械速度对应一个极对数关系

你看变频器说明书 哈哈 变频器说明书写的0~同步转速 我想问您老人家,它说明能满载运行了吗?您老人家再看看我的问题??(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您眼也不能花道这样的程度啊  虽然您开始工作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但您老人家一点也不让人佩服。 拿变频器的说明书来说服人吗??

你怎么老是固定思维呢?我说 1  2 是速度闭环控制了吗???

不要恣意乱加东西!!

我想问你2个问题,不能正面回答就不用在回复了

1 你自己写过其中一种控制方式的算法吗?

2 变频器的输入频率到底是什么频率??

2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

3、如果楼主帖中“超低速运行(0-0.5HZ)”是转子转速,你的问题就是个无知的笑话!

4、变频调速的速度范围是0~同步转速,说明书中已经说明了此指标,你提这样的问题不觉得自己忘乎所以!?

5、欲盖弥彰,无法自圆其说!

楼主:
在给您老人家补充一点 免得您误解。在无速度传感器VC控制的基础上提出的本帖的问题

楼主:
无知!! 速度闭环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呢??

我来回答你吧,就是为了在空载到满载的负载范围内让速度保持恒定

在这个负载范围内,在变频器的有效调速范围内 理论上是:你想要什么速度就可以运行在这个速度。

提示:看清楚我说的条件

引用 网友B:
关于5、你只能决定电源的交流电的频率,你不可能决定转子的转速,转子的转速是多大由负载大小决定,不是你想要多大就多大。

网友H:
为什么不考虑减速机呢。输出频率很低,变频器的低频扭矩也就那样了。频率那么低的话,直接控制电机保持扭矩难度太大了,换一种思路,加个减速机,扭矩保证了,技术要求实现了,对变频器的要求也降低了。为什么死守一个电气本身这个圈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考虑减速机呢。输出频率很低,变频器的低频扭矩也就那样了。频率那么低的话,直接控制电机保持扭矩难度太大了,换一种思路,加个减速机,扭矩保证了,技术要求实现了,对变频器的要求也降低了。为什么死守一个电气本身这个圈圈呢。

1、同意你的发言;

2、在变频调速时,通过调整机械传动比,使变频器工作在较高频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变频器说明书 哈哈 变频器说明书写的0~同步转速 我想问您老人家,它说明能满载运行了吗?您老人家再看看我的问题??(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

1、自从有了变频调速的那一天起,所有电动机都是从“0”转速开始转起来的!

2、自从有了变频调速的那一天起,所有电动机都是从“0”转速开始转起来的。不仅有空载、轻载、满载还有重载起动,你那个“谁做过”“满载”的问题,不就是个白痴的问题!

3、为了掩盖错误,欲盖弥彰,越解释越可笑,不过诡辩比骂人好一点,谢谢你的诡辩,到此结束。

楼主:
明白人一看就明白,变频器当然都能从0Hz启动即便是带载,我想问问刘志斌副教授级高工,启动时一个跳变的过程,能从0HZ启动,但它能在0—0.5HZ 满载平稳运行吗? 启动的过程是很快的,不稳定有时候就跳过这个阶段了。可以不信我说的,你现在就找个一般的变频器在0.3HZ满载试一下,说在多也没有用,实践出真理 到时候您老人家可别哭啊~~  您要是气伤了身子可就不好了~~

别走啊刘大高工,1  2两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呢?  随诡辩不是你了算,我们所说的都在这放着呢,自有人辨别,看帖的都是明白人,让人家去评论吧!

gk11  你说的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降低的能量利用效率,增加了设备,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增加机械调速设备的,而且成本和体积也都增加了,各有优缺点

启动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引用 楼主:

……你看变频器说明书 哈哈 变频器说明书写的0~同步转速 我想问您老人家,它说明能满载运行了吗?您老人家再看看我的问题??(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

1、自从有了变频调速的那一天起,所有电动机都是从“0”转速开始转起来的!

2、自从有了变频调速的那一天起,所有电动机都是从“0”转速开始转起来的。不仅有空载、轻载、满载还有重载起动,你那个“谁做过”“满载”的问题,不就是个白痴的问题!

3、为了掩盖错误,欲盖弥彰,越解释越可笑,不过诡辩比骂人好一点,谢谢你的诡辩,到此结束。

楼主:
在多说一点,启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运行时稳态的,您老可理解?

您告诉我所有的变频都能从“0”开始运转起来,您是在考验被人的常识还是在证明自己。。。?

引用 网友B:
关于引用 楼主:

……你看变频器说明书 哈哈 变频器说明书写的0~同步转速 我想问您老人家,它说明能满载运行了吗?您老人家再看看我的问题??(谁做过异步电机的超低速运行(0-0.5HZ)能满载?)……

1、自从有了变频调速的那一天起,所有电动机都是从“0”转速开始转起来的!

2、自从有了变频调速的那一天起,所有电动机都是从“0”转速开始转起来的。不仅有空载、轻载、满载还有重载起动,你那个“谁做过”“满载”的问题,不就是个白痴的问题!

3、为了掩盖错误,欲盖弥彰,越解释越可笑,不过诡辩比骂人好一点,谢谢你的诡辩,到此结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人一看就明白,变频器当然都能从0Hz启动即便是带载,我想问问刘志斌副教授级高工,启动时一个跳变的过程,能从0HZ启动,但它能在0—0.5HZ 满载平稳运行吗? 启动的过程是很快的,不稳定有时候就跳过这个阶段了。可以不信我说的,你现在就找个一般的变频器在0.3HZ满载试一下,……

1、还以为你懂,在诡辩而已,看来你还真不懂;

2、“启动时一个跳变的过程”,说明转子是从0速启动的,加速度大,而且电机转矩足够大,否则怎么跳过;

3、如果电机的转矩再小一些,小到和静摩擦力相等,不就0速平衡运动了吗?

网友B:
4、如果变频器的力矩再小一些,小到小于静摩擦力,不就0速运动了吗?这个起不来的0速度有做不到的吗?真逗!你又说了个笑话!

网友B:
5、变频软启动时,启动频率等于额定转差频率,电机就可以额定转矩拖动额定负载启动;

6、如果变频软启动时,启动频率等于2倍额定转差频率,电机就可以2倍的额定转矩拖动重负载启动;

网友B:
7、变频软启动时,启动频率小于额定转差频率,电机的转矩就小于额定转矩,无法拖动额定负载启动;

网友B:
8、变频软启动时,当启动频率小于额定转差频率很多时,例如0.3HZ、0.4HZ、0.5HZ电机的转矩就小得无法拖动额定负载启动,这是多么正常的情况,你奇怪什么?提问什么?

网友B:
9、变频调速,转子的调速范围是从0~同步的连续调速,你怀疑这个不对吗?

10、你就别绕口令式的绕啦,我没老糊涂!

楼主:
我说的启动过程跳变的意思就是,在很低频时运行不稳定,但启动过程很快,还没有来的及体现就越过这个阶段了,所以变频器能满载从 ‘0”启动,但不能在很低很低的频率满载稳定运行。

我想问您一下 您的启动频率和转矩大小之间的关系是针对那种控制的??是所有的变频器还是某一种控制类型的呢??

下面的是重点 你看清楚了:我这里其他人做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0.05HZ 满载启动,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 0.05HZ 能满载平稳运行,这都是做出来事实,你上面说的那什么12345678什么的,我不加任何评论,等我把这几个运行情况的波形拍成照片传到我相册,大家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吧  !!

楼主:
5、变频软启动时,启动频率等于额定转差频率,电机就可以额定转矩拖动额定负载启动;

6、如果变频软启动时,启动频率等于2倍额定转差频率,电机就可以2倍的额定转矩拖动重负载启动;

7、变频软启动时,启动频率小于额定转差频率,电机的转矩就小于额定转矩,无法拖动额定负载启动;

8、变频软启动时,当启动频率小于额定转差频率很多时,例如0.3HZ、0.4HZ、0.5HZ电机的转矩就小得无法拖动额定负载启动,这是多么正常的情况,你奇怪什么?提问什么?

我想问下刘老 你的这些理论的 依据能说出气出处吗??或者是对电机的那种特定的控制方式???还是对所有的电机控制都适应???这个你总的有个明确的说法吧.

您看我为了证明您说的有无,照片我都上传了 您应当不会认为我为了说明您是错的而造的假吧??? 呵呵  开玩笑的

您去我个人博客看照片吧

楼主: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楼主:
表示对你的 5  6 7  8 不做任何的评价

引用 网友B:
关于8、变频软启动时,当启动频率小于额定转差频率很多时,例如0.3HZ、0.4HZ、0.5HZ电机的转矩就小得无法拖动额定负载启动,这是多么正常的情况,你奇怪什么?提问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看了楼主的照片, 请教一下一个问题:

第一张图片中,加负载和卸掉负载后, 电流频率为什么不一样?

不是都是0.5Hz、150%转矩启动和卸掉负载吗?

还有下面的示波器显示freq> 2.2Hz, 请问电机是几对极? 四对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看0.05HZ额定转矩平稳运行,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和平稳运行情况的,请到我个人博客看照片了~~~

想清楚了, 就应该是带负载时电流频率要高。

刚才一迷糊, 理解错了!

做到0.5HZ的无速度矢量传感控制, 的确很厉害!

能透漏一下用哪种方法做的吗?

网友I:
MRAS?

滑膜变结构?

扩展卡尔曼滤波?

还是什么更新的算法?

学习一下, 希望楼主别保留!

楼主:
改进电压模型

我本人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是我老板做的

引用 网友I:
关于

MRAS?

滑膜变结构?

扩展卡尔曼滤波?

还是什么更新的算法?

学习一下, 希望楼主别保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进电压模型

我本人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是我老板做的

引用 网友I:
关于

MRAS?

滑膜变结构?

扩展卡尔曼滤波?

还是什么更新的算法?

学习一下, 希望楼主别保留!

那我明白了!

能做成这样, 很牛了!

谢谢!

你们的电机是普通的电机吗?所有控制基于电机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是重点 你看清楚了:我这里其他人做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0.05HZ 满载启动,0.1和0.5HZ150%额定转矩启动 0.05HZ 能满载平稳运行,这都是做出来事实,……

1、我在42楼就指出,你说的是速度闭环控制:

引用 楼主:
转差频率都是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

1、变频器速度闭环控制时,我们设置给定的是转子速度,转差频率是程序实时检测和计算出来的;

2、如果变频器的面板频率设定也是转子速度,就是瞎说!

网友B:
2、看你的博客照片,你说的果然是速度闭环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2、看你的博客照片,你说的果然是速度闭环控制;

矢量控制有开环的吗?

你是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问题?

还果然?

网友B:
3、在速度闭环控制时,我们设定或给定的是速度,检测反馈的是速度,比较放大到频率调节器的输入端,通过频率调节器,改变输出频率改变转差改变转矩,使转矩跟随负载大小变化,保持速度不变;

4、由于速度闭环控制,是频率或同步转速跟随负载变化,而频率或同步转速变化是电量的变化,所以转矩响应快;

网友B:
下来谈谈变频调速的类型及其特点:

1、类型:

1)频率闭环控制;

2)速度闭环控制;

2)电流闭环控制;

网友B:
2、特点:

1))频率闭环控制的特点:我们设定或给定的是频率,检测反馈的是频率,比较放大到频率调节器的输入端,通过频率调节器,输出恒定频率,负载大小变化时转速变化→改变转差→改变转矩,使转矩跟随负载大小变化;

       由于频率闭环控制,是转速跟随负载变化,而转速的变化是惯量的变化,所以转矩响应慢;

网友B:
2)速度闭环控制:我们设定或给定的是速度,检测反馈的是速度,比较放大到频率调节器的输入端,通过频率调节器,改变输出频率→改变转差→改变转矩,使转矩跟随负载大小变化,保持速度不变;

       由于速度闭环控制,是频率或同步转速跟随负载变化,而频率或同步转速变化是电量的变化,所以转矩响应快;

网友B:
3)电流闭环控制:我们设定或给定的是电流,检测反馈的是电流,比较放大到频率调节器的输入端,通过频率调节器,改变输出频率,改变输出频率→改变转差→改变转矩,使转矩恒定,当负载变化时转速跟随变化,保持转矩不变;

        电流闭环控制,负载增大时,转速降低,负载减小时,转速增大,机械特性软;

网友B:
速度闭环控制、频率闭环控制,机械特性硬,速度闭环控制机械特性“刚”

网友B:
楼主能对你的照片中的波形图中的坐标单位说明一下,例如横坐标时间每格是多少秒?纵坐标每格是多少安?

网友J:
转LZ0.05Hz运行图片

图中横坐标每格估计是5秒,纵坐标每格估计是5A,图片的顶栏好像有标注

楼主:
是一般的异步电机,用的就是改进的电眼模型,速度估算是直接估算法,

这种方法的一个关键点时截止频率的选择很重要,也用这种方法做过,但只能做到0.5HZ 效果也没有这个好

我老板做的,有些关键的部分可能是个人经验,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做成这个效果的

我每天只能回复几个帖子,所以不能及时回帖

引用 网友I:
关于引用 楼主:

改进电压模型

我本人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是我老板做的

引用 网友I:
关于

MRAS?

滑膜变结构?

扩展卡尔曼滤波?

还是什么更新的算法?

学习一下, 希望楼主别保留!

那我明白了!

能做成这样, 很牛了!

谢谢!

你们的电机是普通的电机吗?所有控制基于电机参数吗?

楼主:
对于你所的频率,速度和电流闭环控制,不做任何的评价~~

你怎么老是拉东西呢,还有转矩闭环和磁链闭环呢 这个你怎么忘了

VC控制 电流 速度 是闭环的,磁链和转矩闭环可有可无   看具体的需要了

我想问下刘老  频率闭环是什么频率 ??速度闭环是什么速度??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引用 网友B:
关于

下来谈谈变频调速的类型及其特点:

1、类型:

1)频率闭环控制;

2)速度闭环控制;

2)电流闭环控制;

楼主:
 我和你有同感,

是普通的异步电机,所有控制都是基于电机参数和霍尔采样,电机运行时间正常了,电机参数会变化,主要是电阻变化,对这个变化的影响也做过实验,就是认为的增大电阻,看运行效果,发现时有影响,但还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引用 网友I:
关于

引用 网友B:
2、看你的博客照片,你说的果然是速度闭环控制;

矢量控制有开环的吗?

你是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问题?

还果然?

楼主:
是电机运行时间长了  上面写错了~~

网友B:
请回答坐标标尺单位参数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刘老  频率闭环是什么频率 ??速度闭环是什么速度??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

1、频率闭环控制,控制的对象是频率,当然是变频调速的频率,即输出电压的频率;

2、速度闭环控制,控制对象是速度,当然是变频调速的速度,即转子运转速度;

网友B:
3、区别特点上边说了,简单说,频率闭环控制负载变化转速变化,速度闭环控制负载变化频率变化,你的图负载徒降时,频率也徒降,就是速度闭环;

4、如果是频率闭环,照片就不是你发的样子了,负载突变时应该是电流频率不变,是电流幅度的变化!

网友B:
5、看来你是个新手,但思路还算清晰!

网友B:
6、你若告诉我你照片中坐标单位,我还会告诉你更多的你感兴趣的书本上没有你师傅也不教你的知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和你有同感,

是普通的异步电机,所有控制都是基于电机参数和霍尔采样,电机运行时间正常了,电机参数会变化,主要是电阻变化,对这个变化的影响也做过实验,就是认为的增大电阻,看运行效果,发现时有影响,但还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引用 网友I:
关于

引用 网友B:
2、看你的博客照片,你说的果然是速度闭环控制;

矢量控制有开环的吗?

你是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问题?

还果然?

再做一下电阻自适应控制, 效果会更好点!

我做变频器控制软件设计和算法设计的, 希望有机会共同交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电机运行时间长了  上面写错了~~

还有提醒一下:

这个论坛做应用的多点,不用把时间花在无谓的争论上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电机运行时间长了  上面写错了~~

站内发信息给你了!

楼主:
回复luedong

呵呵我也是主要做控制的算法,不过只是刚刚入门,定子电阻实时在线估算也做过,电机运行10分钟左右时,温度不高,变化不怎么大,为了简化算法,索性就吧在线估算去掉了  我们用的是TI的2812 实验平台的控制板都是自己人做的,但我不搞硬件~~ 我只应用  呵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6、你若告诉我你照片中坐标单位,我还会告诉你更多的你感兴趣的书本上没有你师傅也不教你的知识!

横坐标: 5.000S/格
纵坐标:5.00A/格

网友J:
LZ图中实验电机是不是4极,额定转速为1460r?

0.05Hz运行是不是设定频率?转换为转速就是1.46r,其实就是期望电机在1.46r的速度驱动100%额定转矩负载运行,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上面理解是对的,则电机额定转差率=(1500-1460)/1500=0.02667,其额定转差频率就是50*0.02667=1.33Hz

图中100%额定转矩运行的频率刚好就是电机的额定转差频率1.33Hz左右

卸载后的运行频率按图推算估计在0.35Hz左右,就可以维持电机转速在1.46r。

另一张图0.1Hz,150%额定转矩运行,就要输出比额定转差频率1.33Hz更大的频率2.2Hz,才能产生150%的额定转矩。

纯属个人推测,不知对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另一张图0.1Hz,150%额定转矩运行,就要输出比额定转差频率1.33Hz更大的频率2.2Hz,才能产生150%的额定转矩。

纯属个人推测,不知对否?

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矢量控制有开环的吗?……

1、你的基本知识太差,张口就是错误;

2、速度闭环控制什么时候成矢量控制

网友B:
3、有“闭环”,就有“开环”,没有只有“闭环”而没有“开环”的控制;

网友B:
4、Luedong在那里要转矩不要功率,在这里要闭环不要开环,你是大学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和你有同感,……

矢量控制有开环的吗?

你是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问题?

还果然?

1、你也认为速度闭环控制是矢量控制?

2、你也认为只有闭环,没有开环?你能讲一个没有开环而有闭环的例子!

网友B:
3、先有开环,后有闭环;

楼主:
是4极的,本人也是和你想的差不多,理论上是这样的

在超低速时,空载时转差大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引用 网友J:
关于

LZ图中实验电机是不是4极,额定转速为1460r?

0.05Hz运行是不是设定频率?转换为转速就是1.46r,其实就是期望电机在1.46r的速度驱动100%额定转矩负载运行,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上面理解是对的,则电机额定转差率=(1500-1460)/1500=0.02667,其额定转差频率就是50*0.02667=1.33Hz

图中100%额定转矩运行的频率刚好就是电机的额定转差频率1.33Hz左右

卸载后的运行频率按图推算估计在0.35Hz左右,就可以维持电机转速在1.46r。

另一张图0.1Hz,150%额定转矩运行,就要输出比额定转差频率1.33Hz更大的频率2.2Hz,才能产生150%的额定转矩。

纯属个人推测,不知对否?

楼主:
他说的意思不是闭环就是矢量控制,是矢量控制是闭环的,您颠倒了

无速度传感器VC 除了霍尔采样,只有一个输入量,转子角速度 速度闭环, 有开环吗??

引用 网友B:
关于引用 楼主:

 我和你有同感,……

矢量控制有开环的吗?

你是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问题?

还果然?

1、你也认为速度闭环控制是矢量控制?

2、你也认为只有闭环,没有开环?你能讲一个没有开环而有闭环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超低速时,空载时转差大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

1、应该是负载时转差大,空载时转差小;

2、任何速度下,100%满载运行,转差等于额定转差为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速度传感器VC 除了霍尔采样,只有一个输入量,转子角速度 速度闭环, 有开环吗??

1、先有开环,后有闭环。

2、速度闭环怎么能没有开环?只要去掉闭环的反馈环节,就是开环,开环是闭环的基础;

楼主:
。。。。表示不加评论

引用 网友B:
关于引用 楼主:

无速度传感器VC 除了霍尔采样,只有一个输入量,转子角速度 速度闭环, 有开环吗??

1、先有开环,后有闭环。

2、速度闭环怎么能没有开环?只要去掉闭环的反馈环节,就是开环,开环是闭环的基础;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在空载时,低速的转差比高速时的转差相对大一点

引用 网友B:
关于引用 楼主:

……在超低速时,空载时转差大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

1、应该是负载时转差大,空载时转差小;

2、任何速度下,100%满载运行,转差等于额定转差为最好;